请教 这只胆管里的二个管子对称吗?

楼主(2020-04-09):
请教  这只 ECC84胆管里的二个 3极管子对称吗?

这管子2脚--栅极和2只 3极管的隔离网相连,在实际使用时,这2只 3极管能做左、右声道独立 对称前级放大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初学者有了问题到矿坛上问  违反坛规吗???况且 我问的不是太小儿科的问题吧?不是 “电容只有100v电压, ...

首先回答你的问题:这个管子内部双三极管是对称的参数也是基本一致的可以作为音频倒相使用同类型的有6BQ7原用途是高频放大我就有用过这个管子做的6P14推挽作为倒相使用的只是管脚和通用型的不太一样属于冷门管价格不贵声音还可以,再说冷眼看人的问题:每一个老鸟都是从菜鸟开始的没有天生就是大师的都是从不断学习中成长起来的,人家不懂才会问的,知道的就说一下不知道的也就不用说了也不必取笑

楼主:
初学者有了问题到矿坛上问  违反坛规吗???况且 我问的不是太小儿科的问题吧?不是 “电容只有100v电压,做胆机太低了,扔了可惜。请问哪里可以用到?”这样的问题吧???

做为矿坛 在不违反坛规的情况下,谁都可以说话,谁都可以提出问题!坛规没有规定  提问人必须先读完多少无线电基础理论、读完多少书后,才有资格提问???你不能要求别人,为了有资格提问  先去读完基础课程后 再来提问吧???

网友B:
不对称。好像是特殊用途。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对称。好像是特殊用途。

这2只 3极管可能对称,是做长尾射极跟随器的。只是  这管子2脚--栅极和2只 3极管的隔离网相连。。。

就是不知道:在实际使用时,这2只 3极管能不能 做左、右声道独立 对称前级放大??因为2脚  栅极的存在。。。

网友C:
这个三极管是对称的。只是其中一个栅极接隔离。PCC84和ECC84一样的除了灯丝电压不一样以外其他都一样

http://www.r-type.org/pdfs/pcc84-1.pdf

网友D:
ECC8~有多种管型可以使用,为什么偏要用它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ECC8~有多种管型可以使用,为什么偏要用它呢?

楼主不是有这个管,他是初学者到处找问题,不看书取巧到矿坛提问。最终知其然不知所以然。

网友:
这个管是欧洲电视机高频头高放用管,中间屏蔽接栅极是与屏极组成电容C。在对称低频放大不能像国产6N*那样使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ECC8~有多种管型可以使用,为什么偏要用它呢?

回复白版:因为洋管太贵 买不起,像ECC83 虽然都说特好,但贵得出奇。。。 ,近来听说这种ECC84便易(想买几只)。

本人在矿坛问问题,绝非闲得难受  到处寻找无关紧要的问题  到此打发时间(所问的问题  绝非是那种   鸡毛蒜皮  众人皆知之事!),而是真心实意地    实心求教!  做为初学者,所问之事,可能被大鸟视为“小人科” ,但是  不齿就问  并不是件坏事!世界之大  学问无限。。。。。。

像ECC84之事    我查了一下,没有一位说这管中的2只3极管对称与否的:也没有人知道 因为有2栅的存在  是否可做2只独立管放大左、右声道
所以在此问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三极管是对称的。只是其中一个栅极接隔离。PCC84和ECC84一样的除了灯丝电压不一样以外其他都一样

ht ...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

想问一下:管中的2只3极管对称与否??另外  因为有2栅的存在  是否可做2只独立管放大左、右声道?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提供的资料!

想问一下:管中的2只3极管对称与否??另外  因为有2栅的存在  是否可 ...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两个三极管是一样的。只是其中一个栅极接隔离、因为这个管设计给 电视机VHF频道使用。如果你要用在音频,每个三极管负责一个声道都可以。。如果是1管有两级放大,那么那个栅极接隔离的三极管建议用在输出那一段。就是最后一级。因为输入级前级的栅极讯号比较小比较敏感。最好还是不要连接更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 两个三极管是一样的。只是其中一个栅极接隔离、因为这个管设计给 电视机VHF频道使用。 ...

谢谢老师耐心讲解!   因涉及底盘打孔问题(或用1只,或用2只 其中每个管只用半只)

网友:
ECC84里的两个三极管是不一样的,一个栅地一个阴地,这是毫无疑问的

网友E:
可以2栅接地做FM高放啊,

网友:
纯二专用管

楼主:
  纯二专用管  ??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2栅接地做FM高放啊,

您是高人! 此管是用于高频上的比较高级的管子。。。

楼主:
到现在为止  仍有不同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回答你的问题:这个管子内部双三极管是对称的参数也是基本一致的可以作为音频倒相使用同类型的有6BQ7 ...

谢谢老师的指教!学习了!

老师说的一翻话 即客观,又很衷恳! 坛中有您这样主持公道、正义直言、德高望众的前辈乃是矿坛幸事!您说的很正确,大师们知道的可说一下,如果心情不好 不愿说 也没关系!何必刻薄取笑买不起洋胆管的“穷人”呢?

网友F:
是初学就不要用怪管子了,你用这管表示不比6N1好,而且偏压、负载、回馈率通通要重新计算。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老师的指教!学习了!

老师说的一翻话 即客观,又很衷恳! 坛中有您这样主持公 ...

你可以焊个放大电路,找两个电流表当屏极负载电阻,然后用个几伏电池,以电位器分负压给管内两栅共用,然后慢慢

调整负压,就可看到两管屏流是否一致,做这实验前阅读一下该管资料,勿便实验时屏功率过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回答你的问题:这个管子内部双三极管是对称的参数也是基本一致的可以作为音频倒相使用同类型的有6BQ7 ...

火星哥,你能不能好好用标点符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纯二专用管  ??

纯二电路都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F:
是初学就不要用怪管子了,你用这管表示不比6N1好,而且偏压、负载、回馈率通通要重新计算。

我仔细看过此管电特性曲线(而且也做过此管的工作曲线图、计算了其阴极电压值),其线性比6N1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可以焊个放大电路,找两个电流表当屏极负载电阻,然后用个几伏电池,以电位器分负压给管内两栅共用,然后慢 ...

谢谢老师指教!
我会小心此管屛极功耗 不能超过2W 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仔细看过此管电特性曲线(而且也做过此管的工作曲线图、计算了其阴极电压值),其线性比6N1要好很多 ...

你以为你那只是功率管吧?推动管实际上只用当中一小段、正负峰值不超过一伏的。通常偏压不超过1.5,最多也只2伏。

还有,这管陰、丝最大电压为100V、离地为200V,做直接交连二级要多加小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以为你那只是功率管吧?推动管实际上只用当中一小段、正负峰值不超过一伏的。通常偏压不超过1.5,最多 ...

得有多么笨  才会把ECC84当做功率管啊。。。
我用ECC84做共阴放大器,不做SR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