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所未有另类开关电源炸机( 网络问题重复发贴了)

楼主(2020-04-09):
一个坏12V6A的小型开关电源,剖开外壳目测保险丝烧了,去掉板上固定元件的硅胶,
用表测量了各个关键元件。没发现有异常用细铜线代替保险丝焊上,通电瞬间变压器底部火花四溅,
低压端有输出指示灯是亮的,拆下变压器发现底部烧了几个小孔,拆掉胶带里面磁芯粉碎性骨折,
高压端有一条细铜线与磁芯相接触是否与这个有关,修了二十多年电源第一次看到

网友:
长见识了,真是活久见

网友A:
长见识了,真有胆子大的,保险丝都敢这样干,不服不行。

网友B:
高压端有一条细铜线与磁芯相接触是否与这个有关 ------- 有可能!磁芯一般接地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图你说个郭德纲~

发了几次发不上来,你看我这个帖子变成重发了多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见识了,真有胆子大的,保险丝都敢这样干,不服不行。

保险丝本来是合适规格的铜线或合金线经过不同封装,常见的还有板载保险丝不足为奇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压端有一条细铜线与磁芯相接触是否与这个有关 ------- 有可能!磁芯一般接地

刚下班重新看了变压器,发现在粉碎的磁芯侧有严重拉弧,线圈架和马拉胶带烧黑,根源就是由这根裸线碰到磁芯和磁芯内侧一高压线包拉弧引起的,因为磁芯有一定导电性

网友D:
短路了,直接接铜丝板子不烧才怪

网友:
我试过几次,保险丝断了的电源,强行接通,必炸。学到的就是,不用老怀疑保险丝不靠谱。

楼主:
引用 网友D:
短路了,直接接铜丝板子不烧才怪

这个和铜线做保险丝没有关系,只有规格合适就可以
那PCB 板载保险丝就不能用了,设备安装空气开关/ 过流保护就不会烧设备了?
小学时玩电池灯泡,一零线和一根接地线点亮6V灯珠,农村公共广播取电,
铁钉卷纸绕线圈加磁铁做小喇叭,82年初中时代开始接触无线电,也开启了我的邮购生崖,
参与过很多大企业设备安装工程,德日美 通用 东方明珠等等,
智能化小区安防设备技术指导重点设备维修,修了二十多年各种电源几万台有的,
小的几W大的几十KW不等,抄改过几种形式的电焊机,维修电焊机也几十台,要烧的必然会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以前有见用周遭涂铅笔线增加导电性,再用低压大电流短路法切割磁芯或磁棒,当时也可谓是“截肢”技术。磁材 ...

昨天发了很多次没能上图,那些原始的图被我删了,
这二个拍的板子和变压器被我已经处理过的照片

网友:
这种样式适配器很多 ,我有一U个和你这很想很近变压器不同是ee28的是rcc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