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7没有返回上一级功能吗?

楼主(2020-04-09):
Windows7没有返回上一级功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Windows7没有返回上一级功能吗?

路径上面可以直接点,你想上几级都行

网友:
用快捷键:Alt+向上

网友:
地址栏左边不是有小箭头吗?

网友:
怎么没有,?
红色的圈就是后退,相当于返回上一个文件夹。绿圈是下一个,一般是灰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