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到底是不是电源板

楼主(2020-04-09):
电源板还是功放板

网友:
应该是电源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黄色变压器部分貌似电源板  右边貌似数字功放

哦 我猜的也是这样的 但是线被剪啦 壳也没有啦

网友B:
上面一个是电源板,早期日本原装传真机电源很多用这种格局制作

网友:
明显是多路输出开关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上面一个是电源板,早期日本原装传真机电源很多用这种格局制作

这个板子分两部分 还有靠右有一部分

楼主:
这板怎么样

网友:
想知道板子怎么样自己摸索吧,这块板最合适给自己用来学习研究,记住要胆大心细,安全第一的原则就可以放开手脚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