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艾默生R48-1800A炸功率管还有修吗?

楼主(2020-04-09):
60元买了一个艾默生R48-1800A,不包好坏。收到后通电几秒电压输出正常,但是闻到了烧焦气味,当时没注意!第一次通电了十来秒沒坏沒发现原因,第二次通电输出54V后十几秒就听见一声响后沒输出了。拆开发现输出2个功率管炸裂了,请问下这种情况换掉功率管能修好吗?

网友:
当然不能直接换开关管。
要是其它电路没问题,开关管是不会烧的

楼主:
看来只能当配件卖了

网友A:
第一次试机正常,应问题不大,换管后,看看有虚焊的补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试机正常,应问题不大,换管后,看看有虚焊的补补焊

感觉因该功率管驱出问题了

网友:
我有一个绿灯常亮,黄灯闪烁。没输出的。不知道哪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