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一个网站看到6J1的应用,有些怀疑

楼主(2020-04-09):
今天我在网路上游荡时发现一个网站上,使用6J1推动1875功放IC。从电源输入上看到,只有交流双18伏输入。按理说6J1的阳极电压,灯丝电压,都不好处理。我仔细看了看电路板,灯丝电压是取自18伏。两个电子管灯丝串联。然后通过R9降压成为12.6伏。但是阳极电压,从6J1的特性曲线来看,管子阳极电压在十多伏到20几伏,的区间,特性曲线很不好。这样使用6J1有些不符合Hi Fi。这个电路里,6J1的使用有些是装饰大于实际应用。

网友A:
6J1阳极高压是通过交流18V,倍压得来的,应该有几十伏了,

网友:
6J1主要起装饰作用,专门骗人傻钱多的。

网友:
为了胆而胆。1875和3886这些集成电路,设计时是不需要前置放大的。

网友:
骗外行初烧的东西。一笑了之。

网友:
真心做胆结石的,不会在电源上就这么迁就。

网友B:
前段时间研读清华大学童诗白写的《电子技术基础》,说氧化物阴极的电子管,即使输入信号达到设计最大值时,瞬时的栅负压不可浅于-0.5V,否则发生栅流。所以想让普通交流式电子管工作在低电压状态,选取合理的工作点相当困难。往往变成谐波发生器。

网友:
就是十足的假胆机!

网友:
反正从图上看,灯丝电路是通的, 接三极管用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6J1阳极高压是通过交流18V,倍压得来的,应该有几十伏了,

倍压电路在哪里??

网友C:
如果说12AU7用这么低的阳压也就罢了,人家好歹内阻小还能形成阳流。
6J1内阻几百K,这么低的阳压纯粹是拿他当耦合电容使......唉...威马电容什么时候比6J1还贵了,看来这两家要好好比比涨价速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12AU7用这么低的阳压也就罢了,人家好歹内阻小还能形成阳流。
6J1内阻几百K,这么低的阳压纯粹是拿 ...

那可不行 还不如俩铝板凑一起电容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说12AU7用这么低的阳压也就罢了,人家好歹内阻小还能形成阳流。
6J1内阻几百K,这么低的阳压纯粹是拿 ...

万一是6J1三接呢?

网友:
怀疑之前,搭个地摊试试,或许并不像想象的那么不堪。

网友:
关键是声音怎么样?

网友:
支持院长的观点

网友:
正在做1875胆结石  电源高压绕的有点低  本来计划是200V  但是层层垫纸 绕不下 撤了一些改成高压150V  双20V2.5A  6.3V 1A 150v30MA 86X50铁芯

网友D:
楼主,这套电路图我有:

网友D:
图纸上右下角部分据说是升压电路,我也不知道是升压到多少V

网友:
看电容不超过72V

网友E:
电路不错,回头摩改一下我的2.0电脑音箱。

网友:
人云亦云真可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电路不错,回头摩改一下我的2.0电脑音箱。

R9可以不装,直接用一组12.6V电压接灯丝,这样,双交流18V电压值要求可以放宽,因为不影响灯丝电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R9可以不装,直接用一组12.6V电压接灯丝,这样,双交流18V电压值要求可以放宽,因为不影响灯丝电压了。:h ...

我的电脑有源音箱是环牛,穿绕个灯丝绕组是分分钟的事情。这一点我是有打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段时间研读清华大学童诗白写的《电子技术基础》,说氧化物阴极的电子管,即使输入信号达到设计最大值时, ...

卖家宣扬的胆味道可能就是要的是谐波发生器这个味道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套电路图我有:

这个图在某宝上可值老了钱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图纸上右下角部分据说是升压电路,我也不知道是升压到多少V

我有某宝的此类板子,我回头测试一下电压多少。估计不高的

网友:
都是人才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有某宝的此类板子,我回头测试一下电压多少。估计不高的

谢谢!这样我可以把你测的数据标在电路图上,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图纸上右下角部分据说是升压电路,我也不知道是升压到多少V

昨天测试了一下此板, 数字万用表测试: 6j1的阴极到阳极电压是51伏左右,灯丝电压是10伏串联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昨天测试了一下此板, 数字万用表测试: 6j1的阴极到阳极电压是51伏左右,灯丝电压是10伏串联

谢谢!不知效果怎样?

网友:
能不能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不知效果怎样?

效果估计一般吧,还没有测试,正准备搭建个1875双声后后级,准备看看效果咋样

网友:
用是能用,只不过效果肯定不如使用高压牛效果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