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换下的旧的锂电池,还能利用在收音机上哪?

楼主(2020-04-10):
华为手机换下一块电板,感觉不二次利用有点可惜。不知道怎么改造用在收音机上。哪位老师说说经验

网友A:
现在的旧手机电池,原接口很难焊接,不要用剪剪那条电池的连线,因为在剪线时,容易短路,要拆开从电芯接口上接线,再加一块保护板,当然如果你能用回原来的保护板更好。
  用在收音机上,第一个考虑就是体积问题,这个我就不说了。第二就是充电问题,这里要注意到电池的电压不能高于4.2伏(单个电池),如果体积允许的说,可以加一块充电宝的线路板上去。如果没有加充电宝线路板,最好加一个二极管防止反流短路,其他就没什么特别了。

网友:
买一块带电池保护电路的4056板子就行了。

网友B:
我的荣耀,电池鼓包了,换下,把旧的拿回来了,孕情严重,怎么再二次利用呢?

网友:
这个电池这么鼓,容量比原来大好多,

网友:
那是肯定的,不用怀疑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旧手机电池,原接口很难焊接,不要用剪剪那条电池的连线,因为在剪线时,容易短路,要拆开从电芯接口 ...

为什么要剪,软排线上正负极的宽度比较宽,刮开绝缘层焊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荣耀,电池鼓包了,换下,把旧的拿回来了,孕情严重,怎么再二次利用呢?

都这样了就别想着二次利用了,扔了吧。最好别扔垃圾桶,万一出事说不清,找个土地挖个坑埋了。
鼓包锂电池不是啥好玩意,这东西着起来根本灭不了,危险品赶紧处理,反正我换下来的鼓包电池是不敢放家里过夜,第一时间妥善处理。

网友:
像这种软包旧电池有一定危险性,最好是扔了。
非要利用的话,某宝几块钱买个TP4056锂电池保护板,像下面这种:

B+、B-接锂电池,OUT+、OUT- 接收音机电池接口,USB接口露出机壳,没电时插上手机充电器充电。

电池一定要做好机械防护,防止意外穿刺等因素引起自然。还是老观点,最好别玩软包锂电池,危险。

网友:
我改过这类几个各电池,必须要自带保护小板的。

网友:
手机电池都有保护板,主要是解决充电问题。给3V的分立原件的收音机用最好重新调整各级工作电流为好,使整机工作在最佳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