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面电容储能焊电路图中大功率二极管起什么作用

楼主(2020-04-10):
CPU控制可控硅导通 放电 就是这个二极管反过来接起什么作用

网友A:
螺柱焊,放电吸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柱焊,放电吸能的

电应该是从电容正经过焊接地线焊枪回到可控硅在到电容负极 那个二极管是吸收电火花产生的反向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螺柱焊,放电吸能的

看你很懂 一下就知道是螺柱焊 我想问下你 我淘了一个二手螺柱焊 没有焊枪 我想把它改成电池点焊机使用 好像原理都一样 是否可行

网友B:
这个叫续流二极管,自己百度一下就行了。

网友A:
不怎么好用,如果是数控的可以试试看,电压精度高,各种参数可以调,普通的就算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叫续流二极管,自己百度一下就行了。

真的吗,续流二极管得配电感吧,他这个没有电感怎么绪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螺柱焊机和电池点焊机不太一样,螺柱焊机电压高,电池点焊机电压低,电流大。
偷偷问一句,多少钱淘的

德国的品牌 可以从40-200v 无极调节 200元淘来的 是坏的买来的 外壳变形厉害 主板一个五脚集成电路断了脚   网上买了 一个电容外皮破损 用硅胶封好了 这个大功率二极管也被弄断了脚 原装很贵 买了比这个参数大很多的 还更便宜 买来才发现粗了很多 原来孔装不了 在想办法怎么改装 所以对这个二极管好奇 为什么要这么大电流的 按照机器上安装 它是不参与电容放电的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怎么好用,如果是数控的可以试试看,电压精度高,各种参数可以调,普通的就算了

电压是数控 40-200v 无极调节 放电时间 不能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续流二极管得配电感吧,他这个没有电感怎么绪流

我也奇怪 没有电感 哪来的续流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吗,续流二极管得配电感吧,他这个没有电感怎么绪流

串联在焊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E:
当可控硅不导通时,储能电容的充电,是不是要通过外接的焊机电源+极经过这个二极管向这些电容组充电呢

不是的 还有一个单独电源板 输出24v 8v 还有一组用的tda4605-2 驱动变压器输出给电容充电 CPU控制 可以实现40v-200v 无极调节 还有一块是主板 很多集成电路等 面板就是电位器和几个指示灯 就是焊枪控制线有12针的航空插座 为了弄明白这个焊枪到付是怎么控制让机器工作的 翻看了机器的说明书 把主板上这12针到主板的电路图全部画出来了,(等下免费公开给论坛朋友观看 )正好原来控制线的插头还保留上面 通过插头上面一些针的焊接痕迹 知道了实际用了五根针 有两根是插头插上短路 来告诉CPU 插了手柄的线 三根线到了机器的焊枪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