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查看手机存储空间

楼主(2020-04-10):
俺的杂牌手机号称有265G存储空间,现仅仅剩56G可用,但怎么样查都看不出是那几个文件占用了近200G的容量,可见是隐藏的文件在作祟。
请教各位大师,有什么办法能解决问题?先谢谢了!

网友:
文件管理,存储空间都能看见

网友:
容量虚标吧

网友:
就那56G可能还要÷8

网友:
手机能连电脑吗?可以连电脑看看存储。用户存储空间基本都能看到的。或者用一些手机管理的 app 看一看

网友:
有用微信吗?有的话清理一下看行不行。

楼主:
有用过清理、查毒软件,看样子是恢复了一些容量,但大部分容量依然不知所踪。
可能是容量虚标了。

网友:
先把微信、qq、淘宝等几个大户卸了

其实还是备份完重要数据后重装比较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