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示教板

楼主(2020-04-10):
        很久以前从学校器材室里的废仪器堆里抢救回来的,一同拿回来的还有几个空气可变,两台矿石机(以前发过贴子),一个日伪收音机残骸。我搬回这些老家伙后不久,器材室里剩下的旧设备统统不见了,恐怕是已经被扔掉了,可惜!
        一个低频放大器,用了半个6Η2Π和一个6Π1Π。有意思的是,此机上两块铭牌,“低频放大器”与“国营北京教学仪器厂”,前者“器”字为正常写法,后者为二次简化字两种不同的写法出现在同一台机器上。

网友A:
晒晒放大器后面露出半圆线圈的板子,我有个类似形状的是高频放大器。

网友:
直来直去,一目了然

网友:
当年电子物理教学用的东东,类似的还有晶体管的矿机来复机乃至超外差机教学板,收藏不错。

网友:
这种示教版能保全下来的已经不多了。

网友:
一目了然,值得收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晒晒放大器后面露出半圆线圈的板子,我有个类似形状的是高频放大器。

那个半圆线圈的板子是米波发射机示教板

https://timgsa.baidu.com/timg?im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个半圆线圈的板子是米波发射机示教板

https://timgsa.baidu.com/timg?image&quality=80&size=b999 ...

对啦,我那块板子就是这东西,只不过底下几个线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啦,我那块板子就是这东西,只不过底下几个线圈不一样。

就是米波发射机,用两个6N7P并管推挽,寻思着改成短波机玩儿。

网友C:
肯定是个好东西,我这辈子最不能理解的事就是这个示教板,如果一个人蠢到理解电路有困难到需要直接用示教板的程度还能学什么?数学难道也有示教板?这辈子我是孤陋寡闻从没见过一个说我是看了示教板才会的无线电的人,我算是白活了这辈子了。

网友D:
我看见高三的化学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个好东西,我这辈子最不能理解的事就是这个示教板,如果一个人蠢到理解电路有困难到需要直接用示教板 ...

示教板是效果的,不是用来理解电路, 当然元件附号与实物的对照对学生来说还是需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看见高三的化学题了

今年高考,本来还有俩月,如今又延期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今年高考,本来还有俩月,如今又延期了!

如果你是老师,用来丰富知识储备完全合适,但如果你是学生,那么在仅剩余的不多的时间里还是把各个学科再温习下吧,关键时刻一两分也可能决定不同的命运。切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是老师,用来丰富知识储备完全合适,但如果你是学生,那么在仅剩余的不多的时间里还是把各个学科再 ...

感谢勐版提醒!最近一段时间已经不玩儿机子了,主要时间都放在复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