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第尾才子】和【jiangqishan8】二位老师的指教!

楼主(2020-04-10):
我在之前的帖子中  曾提及电源牛 接地和绝缘问题;在您二位对事情 精艺求精和对技术执卓不弃的影响下,我终于明白了上述的问题!在此特向您二位表示感谢!!!

之前我没用过卧式安装的电源牛,这次当我的电牛到达我手上后,再结合2位老师的论述,经我仔细查看   才搞清楚!电牛的绝缘都是为了避免“涡流”的形成

楼主:
引用 网友A:
铜损和铁损是磁芯变压器永远绕不开的两个话题
很简单的一个涡流损耗的基础问题,变压器的基础书籍上肯定有 ...

尊敬的【天风】先生,做为成年人  说话要有证据!    我在哪里说过  别人不愿告诉我的?请你拿出截图来,否则你就是【污馅】!!!

在论坛上 别人回答了问题,我如上面所述    我会带着感恩之心  表示感谢!!!别人不愿回答我的提问,  我不会瞒愿别人不开尊口的!

问一下:
一.穷人不可以 做胆机吗?
二.必须事先 要读懂、读好无线电基础知识以后,才有资格在坛中提问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也要有静心啃书的定力。碰到问题不能马上找人咨询,而是先自己多思索。

别提“静心读书”。。。你说的这些是说给小孩子听的!我查了一下  在我提的问题中  你也有类似不明白的地方 曾借机顺势提问。。。难道你也没曾思索?

网友:
这个只要是有点基础知识的都知道啊

楼主:
红圈处 看着是整个铁芯都和底盘紧密连接(入地了),其实只有几片接地了,其它各片都有“绝缘层”。。。

网友C:
这是第一次见到讨论这个问题。

网友D:
认真的话、变压器穿心螺杆也要绝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认真的话、变压器穿心螺杆也要绝缘。

您说的很对!!!     这正是二位老师对我执卓提醒的!

二位老师在解答时,并非嫌弃初学者的提问  说:自己买基础书读去吧。。。而是复印了有关书籍  耐心一遍一遍地讲解,因此要为二位老师点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对!!!     这正是二位老师对我执卓提醒的!

二位老师在 ...

自己也要有静心啃书的定力。碰到问题不能马上找人咨询,而是先自己多思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别提“静心读书”。。。你说的这些是说给小孩子听的!我查了一下  在我提的问题中  你也有类似不明白的 ...

我说“先自己思考” 不是说不能提问。想不明白当然可以问,但问前要先思考。这话也不是说给小孩子听的。活到老学到老,很多时候“学”指的是自学,毕竟不是总能找到耐心讲解的人的。我并没有不尊重的意思,只是提出个人观点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说“先自己思考” 不是说不能提问。想不明白当然可以问,但问前要先思考。这话也不是说给小孩子听的。 ...

哦,从你说话中  可推断:你是位年岁不太年长之人!   你自己悟出的道理  可以理解。

像你所说 “问前要先思考。这话也不是说给小孩子听的。活到老学到老,很多时候“学”指的是自学。。。” 这么简单的道理  都不明白岂不是白活了?

网友E:
搭车再问一次 为什么许多进口电源变压器把铁芯缝都焊死,这样怎么绝缘?有没有涡流?

楼主:
引用 网友E:
搭车再问一次 为什么许多进口电源变压器把铁芯缝都焊死,这样怎么绝缘?有没有涡流?

进口电源变压器把铁芯缝焊死处(很薄),交变磁场极少  没有涡流。。。
像变压器铁芯内部 如中心区就不能焊死。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进口电源变压器把铁芯缝焊死处(很薄),交变磁场极少  没有涡流。。。

还有就是铁芯焊死的变压器一般都是顺插吧?这样到底科学还是不科学?就是为了制造简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就是铁芯焊死的变压器一般都是顺插吧?这样到底科学还是不科学?就是为了制造简单吗?

我估计  即便顺插  如果缝隙极小 可能和对插差不多。。。我有几只日本的,国产的没见过

网友F:
我是在电力部门工作的。。。我们在作电力变压器吊芯检修完成后,穿心螺杆必须要用兆欧表(绝缘摇表)检查测量合格,才能装回去

网友G:
别只顾抬杠,忘了学习。提示一下,为啥每个芯柱只是一边焊死,另一边不焊?外边芯柱也只是同时外边焊死,里边不能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别只顾抬杠,忘了学习。提示一下,为啥每个芯柱只是一边焊死,另一边不焊?外边芯柱也只是同时外边焊死,里 ...

不焊死  是为了不许构成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是在电力部门工作的。。。我们在作电力变压器吊芯检修完成后,穿心螺杆必须要用兆欧表(绝缘摇表)检查测量 ...

要电阻很大才行。。。

网友F:
引用 楼主:
要电阻很大才行。。。

因铁芯片可导磁、同时也能导电,不然可做成整块的了、、、

为了防止穿心螺杆+螺母造成片间短路,穿心螺杆还要套绝缘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铁芯片可导磁、同时也能导电,不然可做成整块的了、、、

为了防止穿心螺杆+螺母造成片间短路, ...

您说的对,是为了不许构成回路,因而造成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因铁芯片可导磁、同时也能导电,不然可做成整块的了、、、

为了防止穿心螺杆+螺母造成片间短路, ...

老师说的很重要!我在这之前  忽略了这一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第一次见到讨论这个问题。

还要感谢你!你说的对:铁芯片与片间有绝缘(这个绝缘 有一定电阻  R没必要很大)就能避免涡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