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木有人买过淘宝上的dcdc电源模块(具有恒流或者恒压功能的)

楼主(2020-04-10):
我想买6个,diy  6s锂电池的平衡充电器。
不知这个电源模块能否用同一个供电输入电源,来实现不把6s电池断开的情况下实现对电池的平衡充电?
搜了下资料,好像如果用一个输入电源的话需要带隔离的dcdc。我问卖产品的商家,他们对产品ic方案一窍不通,所以我来问下。

网友:
可以买6个手机充电电源组平衡充

网友A:
很明显这不是隔离电源,不能用,你的应用需要隔离电源

网友B:
不能,这些模块都是非隔离升降压,输入与输出 GND 是相通的。

如果用同一个输入,同时给串联电池组充电,电池组会被相邻的 GND 短路产生环流的。
例如:B1正极 -> B2负极 -> GND2_OUT -> GND2_IN -> GND1_IN -> GND1_OUT -> B1负极。

除非用隔离方案,切断 GND2_OUT 与 GND1_OUT 之间的电流回路,才能这么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这不是隔离电源,不能用,你的应用需要隔离电源

请问淘宝上的隔离电源模块,一般有什么特点,如何识别?淘宝卖这些板子的客服全都一问三不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这些模块都是非隔离升降压,输入与输出 GND 是相通的。

如果用同一个输入,同时给串联电池组充电 ...

隔离的方案有哪些?如何根据淘宝参数识别?

网友:
引用 楼主:
隔离的方案有哪些?如何根据淘宝参数识别?

非隔离好做,隔离的麻烦。

隔离方案都是需要高频变压器的,一般都会灌胶封装成黑方块,宝贝标题会写明隔离。

但凡是你看到只有一个电感(屏蔽式的、磁环式的)的,没说隔不隔离的,都是非隔离。
需要注意有一类升降压模块,会使用到多个电感,但是一样没有高频变压器,也是非隔离的。

网友:
你这个没有隔离不能单个串着使用,除非电源输出是独立的,
这种模块电流取样在负端很难组建系统,我买了很多这种模块,大的有600W以上的,
用在行车记录仪和一些智能设备上,由于取样问题不能共地,使用性差难以大批使用,
要是电流采样放正端那方便很多,不管什么设备随时可以加模块做升降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淘宝上的隔离电源模块,一般有什么特点,如何识别?淘宝卖这些板子的客服全都一问三不知。。

隔离电源最简单辨识方法就是输入正负极和输出正负极全部是不通的,看图就能辨识,用表也能量出来

网友:
不好用,还是自己做一个吧,基本都是XL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隔离电源最简单辨识方法就是输入正负极和输出正负极全部是不通的,看图就能辨识,用表也能量出来

用万用表电阻档,量in-与out-之间的电阻和in+ out+之间的电阻,都是1M欧以上就是隔离电源是么?

另外淘宝店家的图片大多数都很模糊,之间看图片来识别电路有点困难。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请问淘宝上的隔离电源模块,一般有什么特点,如何识别?淘宝卖这些板子的客服全都一问三不知。。

人家会写清楚我是隔离的,因为这个性质特殊,它们一定会写出来。不写的都不是隔离的。

这种玩意我也买过,当然功率很小,5V、0.2A,最大有 2A 的,再大就很少见而且价格不理想了,如果你要更大的不如自制。

网友D:
买6个12V的 ADDC的电源板,然后分别独立给电源模块供电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人家会写清楚我是隔离的,因为这个性质特殊,它们一定会写出来。不写的都不是隔离的。

这种玩意我也买 ...

如果采用12v供电,用6个一楼的电源模块做充电器的话,是不是只要再买6个你这里发的dcdc隔离ic(把它接到12v与各个电源模块输入端之间的位置)即可实现6s平衡充电器的功能?

搜到了你发的链接,了解了详情,这种模块只有几百毫安的电流,有点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6个12V的 ADDC的电源板,然后分别独立给电源模块供电吧

用一楼发的东西搭配6个ac-dc 12v1a隔离电源,制成充电器貌似可行。
不过我的12v 300w atx电源用不上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到了你发的链接,了解了详情,这种模块只有几百毫安的电流,有点小了。

有大的啊,刚才说了啊,只是价格不理想,如果你要的量比较大,不如考虑自制。

比如 2405-20W,5V、4A 的:

厂家目录,最大 5V、50A,还不够你用么

网友E:
看什么锂电了,如17楼的建议,买六个充电器,独立给六组锂电充电,这个最靠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看什么锂电了,如17楼的建议,买六个充电器,独立给六组锂电充电,这个最靠谱!

买6个充电头,还不如买这个6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买6个充电头,还不如买这个6串的,

这种的6串电路,支持在充满电的时候让每节电池电压保持一致吗

网友G:
不如买个航模A6充电器实用,正宗6S独立充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如买个航模A6充电器实用,正宗6S独立充

我知道这东西,太贵了。我自己diy说不定连50都要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