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如何改造才能节电

楼主(2020-04-10):
一台红灯711电子管收音机,虽然灵敏度高,音质好,但耗电量大。求助:如何改造才能节电?
巧改电子管收音机(转)
现在很多家庭还保留着过去的电子管收音机,在废品站也经常见到它的身影。这个为人们做出很大贡献的功臣,因为饭量大(耗电量大)而被新产品代替,无可奈何地退出历史舞台,让人感到非常可惜!
    但是由于这种机器,灵敏度高、选择性好、音质优美,声音特别好听,至今还是让人们十分怀念。
     针对这位功臣的饭量大和年纪大(一些部件可能已经老化损坏),我从广播爱好者的立场出发,为它做一点改进,抛砖引玉,请大家多想办法。
    友情提醒,在实践以下活动之前,应该找些包括安全用电知识在内的有关书籍学习、或在有经验的朋友帮助下进行:

1,改整流管:工作起来滚烫滚烫的状况说明--这是电子管收音机第一耗电大户!我们可以用在坏节能灯中找到的1N4007二极管来代替它。以北京那套电子管6Z4为例,将电子管拔掉,在电子管阴极与两个屏极之间接入两只1N4007二极管,注意二极管的箭头都指向阴极。拔掉电子管,从上面(正面)数,宽间隙的右面第一脚是屏极A,由此反时针数第三脚是阴极(即反数第五脚)。宽间隙的左面第一脚是屏极B(即反数第七脚)。接好后,认真检查二极管的方向,确认后,即可开机正常使用。

2,改指示灯:原来的灯寿命短、故障多,来源困难。可用各种颜色的高亮度发光二极管代替。而且由于发光二极管工作在6.3V交流电,且底盘本身是一条通路,所以发光二极管的任意一脚可以随便固定在底盘上,使用公用6.3V那一档供电,这样比使用独立的整流管灯丝电源要方便。另外一脚与那个6.3V绕组之间接入一只300--700欧姆1/4瓦的电阻即可。
这样改装、除了免去使用灯泡的缺点,还增加了美感。

3,改影示管:就是那个会发能扩缩绿光的那只电子管。省掉它,对机器性能无任何影响。因为实际收听中,人们主要是靠耳朵来指挥手调谐的,而且它很容易衰老,且不好找。说心里话,它耗电不多,在它正常工作时候,拔掉它怪可惜的。等它衰老后,可以在原来位置,利用灯丝供电,点亮你喜爱的几种颜色的发光二极管,找一小块透明塑料当窗户,也是挺好看的。

4,改功放管:同样工作起来滚烫的状态说明--这是电子管收音机的第二耗电大户!如果你是一个改装高手,而且收听时不需要那么大的音量,可以选择甲方案,(6G2电压放大)把6P1拔掉,利用6K4在原位置改装使用。可以省一大半的电。

或者乙方案(6N2电压放大):在原位置改用6N1,保留1/26N1检波。那个电压放大的6N1的1/2改装如下,把它的屏极直接与拔去6P1的管座上的屏极接通。把这1/2的阴极通过一组“一个1瓦600欧姆电阻与一个耐压25V容量25微法的电解电容器并连”接地,仅需要注意那个电容要负极接地。简单吧?!如果你的喇叭灵敏。则可继续使用喇叭,当然也可使用各种低阻(8--32欧姆)耳机,是最受远程广播收听爱好者欢迎的电路。且可以节省原级一半的电。

或者丙方案(6G2电压放大):把6P1拔掉。用耐压250V容量0.1-1微法的普通电容器把6G2的屏极与6P1的屏极直接连通,把原来喇叭断开,接入8--32欧姆的耳机,即可。它比乙方案音量要小,但是也很省电。也是很受远程广播爱好者欢迎的方案。

或者丁方案:如果你有高阻抗耳机(例如2200欧姆的军用耳机),且功放管已经损坏。则可以在功放管的信号栅极(拔掉6P1后,从上面数正中间那只脚,即左右数,都是第五脚)引出一根导线。它与地(底盘)之间跨接那付军用耳机,与丙方案一样,可以取得非常优良的收听效果。也是很多远程广播爱好者在机器正常时,经常采取的收听方案。

5,改电压放大级:电压放大级的管子(6G2或者6N2)损坏,它们是电子管收音机最容易衰老的管子,衰老将造成先是音量小、后来干脆没有声音。在找不到6N2的机器,可以直接使用好找的6N1。性能变化难以觉察。同样6G2损坏,找不到新品,也可以改用6N1。这里是一些改装高手大显神通的地方。

这里我先向有高阻抗耳机的朋友们介绍一个简单的应急方法。用一只2AP9或1N60二极管,接在拔去这级电子管检波屏极与地之间,二极管的箭头指向地。{拔掉电子管,从上向下看,6G2的脚,从宽处顺时针方向数第2、3脚(即正规数第5、6脚)就是那两检波屏极。第6只脚(即正规数第2脚)是地。6N2是双三极管,可以观察中周变压器的最后级有导线接电子管的脚腿,这个位置就是6N2的检波屏极,这半边6N2的阴极肯定接底盘,很容易区分。}然后在音量电位器两端引出导线接高阻抗耳机即可。开机前可把功放管拔掉。这样听起来,很有矿石收音机的感觉,十分有意思,而且特别省电。

如果你是一位改装高手,而且可以找到易得的6N1,则可以在中周变压器接好二极管后,把原来检波的屏极改接6P1的屏极,把栅极改接6P1的信号栅,把阴极改接6P1阴极,拔去6P1,在6N2的位置插上6N1后,机器以比原来小些的音量工作。如果你肯把阴极电阻换成1瓦600欧姆,这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非常成功的改装。

    以上措施,说起来非常复杂。如果画图或动手,是十分简单的。这种改装,性能好、趣味性强。只有一点请朋友注意,那就是安全。如果你严格注意安全,你在得到快乐的同时,能够学到好多东西。

    最后,友情提醒有电子管收音机的朋友:
1,那种机器忌讳长期闲置,时不时听听,可以延长它的寿命。我想如果它有灵性,也盼望您让它把余光余热全部贡献在人间。
2,上面讲的基本是北京套头,如果使用南京6SA7那套管子,朋友可以参照上面的内容。对应管脚有困难,请在网上发问。

网友:
我想到三种省电改制方法不知是否可行
一、拆除机芯电子管、喇叭、电压变压器等无用器件,保留可变电容器等有用器件,架设良好的天地线,在原机壳内改制成矿石收音机,改制方法请进本坛矿石收音机技术区。
二、拆除机芯电子管等无用器件,利用原机底盘和机壳改制成晶体管收音机。改制方法请进本坛晶体管收音机技术区。
三、收音机不进行改造,增加光伏供电系统,专为收音机供电,供电系统制作请进本坛电源技术区。

网友:
怕高压、怕费电就不要玩胆机啦。

网友:
现在这种收音机也确实收不到什么能听的电台,关掉不开就是最省电了。改来改去,烧电烙铁不费电么?

楼主(2024-02-28):
引用 网友A:
也就是45W的水平,.....不说楼主了。

广而言之:

五年的时间过去了,我不但没改,而且保养使用的还很好。谢谢朋友关注!

网友(2021-07-28):
引用 网友B:
现在市电电压普遍偏高,功率与电压的平方成正比,本人自制了一个小功率自耦调压器,把电压控制在适当范围, ...

空载损耗大于那点节约的电能吧。

网友(2020-04-10):
既然对原汁原味的电子管收音机这么不感冒,干脆卖了吧!一台好好的机子改成不伦不类的四不像、五不象留着它干嘛?

网友C:
楼主鬼话,你自己改吧。半导体收音机省电,楼主玩半导体吧。

网友:
嗯嗯,改成热地盘再把电源变压器损耗省了

网友:
楼主是有益的探索,值得肯定。

网友D:
卖掉红灯,买一台德生那种手摇发电的收音机,绝对省电。

网友:
玩电子管机 费电就费电吧 鱼熊掌不可兼得

网友:
一台收音机的耗电而已,古代都不怕这点电,现在却在乎了?

网友:
        如果改造的话,把电子管整流改成晶体管整流,能节省一部分电,高压延时会比较好,再不行就把电子管都改成晶体管,不过那样,就不叫电子管收音机了。

网友E:
换掉6Z4用晶体二极管;6N2换成晶体二极管检波。低放部分换成6J1。如果房间不大的话把6P1换成6N1并管。也可以保留6N2做双声道低放。检波换成晶体二极管。功放部分换成2只6N1并管做双声道。再加一个输出变压器。可以听双声道音乐

网友:
楼上说的,把6Z4换成硅整流管,倒是能节省不少电。收音机最热的两个管子,就是6P1和6Z4,那些热量可都是用电的。

网友:
把前面的6A2换成1A2,6K4换成1K2,6G2换成1B2,灯丝串联串电阻代替6P1阴极电阻,既能偏压又能省电 6Z4拔掉直接插两个1N4007,这样总共就能省下60%的电,四舍五入等于不耗电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换掉6Z4用晶体二极管;6N2换成晶体二极管检波。低放部分换成6J1。如果房间不大的话把6P1换成6N1并管。也可 ...

红灯收音机本来就是使用2AP16晶体管检波的吧,6N2是做成两级低放,为了弥补音调电路的损耗。所以,这个机子能省电的,主要还是整流管。

网友:
这还是胆机吗?

网友:
    楼主可能不太懂电子管的工作特性,电压放大级耗电不多,几种所谓改造方案都不能省电,至于功率放大,因为工作在甲类状态,即使用耳机做负载耗电还是那么大,顺便说说把音量开的小小的也不能省电。
    只有整流管用晶体管代替可以省一点电。

网友:
改来改去的失去了电子管收音机的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鬼话,你自己改吧。半导体收音机省电,楼主玩半导体吧。

说的对,那么麻烦还不如直接卖破烂,再买一个KK9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红灯收音机本来就是使用2AP16晶体管检波的吧,6N2是做成两级低放,为了弥补音调电路的损耗。所以,这个 ...

对!  可是晶体管整流输出电压相对高,6P1还要找回点。意义不大。

网友:
玩矿石收音机不用电,若不弄个室内健身自行车,用摩点滚脚蹬发电(交流),升压整流供给省电直流管(1A1......2P2)收音机。还锻炼了身体一举两得。
交流可做功放的电子管省电的是6J1;6J2;上海的6P2。代替6P1.喇叭4欧接8欧。

网友:
按搂主的方案改估计能省10W左右,每天能听6小时以上?一个月约200小时也就两度电,一元多钱,一年能省盒烟钱?要是我宁愿一月少抽一盒烟也不改的面目全非!

网友:
许多人为了猫眼指示,这都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卖掉红灯,买一台德生那种手摇发电的收音机,绝对省电。

同意,转收发室老王头阅。

网友:
把电子管全部改成Fetron 固态最省电!

网友:
同意电源部分和照明灯改,其它的还是用电子管为好

网友:
接入一只300--700欧姆1/4瓦的电阻也耗电啊把电子管玻璃外壳去掉,流下管座焊晶体管就搞定. 直接把电子管机改为晶体管就是,没有那么麻烦吧.

网友:
楼主想法奇特,大笑三声!

网友:
难得看到这么精彩的帖子和回帖。

网友:
反正已很多拍砖了,应该拍得爽够了

可以另提个方案,以便拍砖延续;

【1n4007代6Z4

13007高压三极管代6P1.

第二级低放屏电阻改致声音最好为止,或许6N2改6N1。

可省超过一半以上的电,但胆味完全一样,没法分辨.】

欢迎讨论/拍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