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凯哥455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数据

楼主(2020-04-10):
求凯哥455电子管收音机输出变压器数据,该变压器初级配用6p1,主要是次级有一组反馈线圈的数据。

补充内容 (2020-4-14 11:01):
通过拆除线圈绕组,终于获取数据:次级:3-4.5绕组,0.07漆包线300到350圈,直流电阻50欧姆。
4.5--6绕组,0.51漆包线90圈。

补充内容 (2020-4-17 10:13):
初级1-2.2850圈0.07线,次级3-4.5. 400圈0.07线,4.5-6. 90圈0.51线

补充内容 (2020-4-17 10:18):
原变压器使用线径太细,从新绕制使用高强度漆包线可以考虑适当加大线径乱绕,

网友A:
虽然都是6P1输出,变压器各厂数据不一样,但差距不大,可以通用。初级在2500到3000圈。次级根据喇叭阻抗决定。

网友B:
这个要根据铁芯截面积和窗口大小、B+电压、扬声器阻抗等才能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根据铁芯截面积和窗口大小、B+电压、扬声器阻抗等才能确定。

是要成品输出变压器的数据,其实与一般的6P1输出变压器差不多,主要是该变压器次级多了一组反馈线圈,用作音调。

网友:
很难找到资料。只能拆开数圈数。

网友:
凯歌455的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坏的挺多,临时代用我用普通的6P1的输出变压器代用,反馈不接包好,等有相应的输出变压器时再接上!

网友:
6P1在B+电压250V时的负载阻抗一般为5000~5500Ω,电压偏低取小值,电压偏高取大值,建议初级0.15x2400圈,次级4Ω为0.7x72圈,8Ω为100圈,初次级直流电阻最好不大于负载阻抗的0.1倍,可以根据线径、圈数和平均圈长估算直流电阻,供参考。

网友C:
完全可以利用普通6P1输出变压器,只需要把负反馈电路电阻电容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完全可以利用普通6P1输出变压器,只需要把负反馈电路电阻电容修改一下。

谢谢白版主,已经拆除获取了数据,下一步准备自己重新绕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都是6P1输出,变压器各厂数据不一样,但差距不大,可以通用。初级在2500到3000圈。次级根据喇叭阻抗决 ...

谢谢版主,初级确实大同小异,根据贴心面积。主要是455的次级多了一个绕组,网上是在查不到数据。通过拆除旧变压器,基本获取了次级的数据。那个加绕的线组是0.07,400圈左右,直流电阻50欧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初级确实大同小异,根据贴心面积。主要是455的次级多了一个绕组,网上是在查不到数据。通过拆 ...

请教初级次级各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初级次级各是多少?

初级1-2.2850圈0.07线,次级3-4.5. 400圈0.07线,4.5-6. 90圈0.51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级1-2.2850圈0.07线,次级3-4.5. 400圈0.07线,4.5-6. 90圈0.51线。

好的,谢谢。

网友:
初级至少0.12-0.15漆包线。不然还会霉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