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柯达车机密码没有开不了机,怎么办?

楼主(2020-04-10):
花10元钱买了个斯柯达车机,密码试了很多次开不了机,只有拆了做个功放是不是可以呀,功放块是tda7566,CD机怎么利用一下。

网友:
上个图看下是什么东东,啥型号。

网友:
怪了,我的明锐换下来的车机怎么就不要密码呢

网友:
您好,网上买一个密码就行。

网友:
有一个比较大的代工厂就用0000,你试一试

网友:
去*鱼买一个密码,5块钱有交易。

网友:
找密码吧,折腾车机还是比较麻烦的,CD也不好利用。这两天我正在折腾车机,一台福特车机黑屏无电,看看线路百度一下没什么资料,功放块TDA7388;另一台是现代的不知道什么车上的,编码器EC28坏了换了一个,试机烧了功放块,也是功放块TDA7388,正纠结是买一块还是拆一块;另一台是大众车机也是编码器坏了换了一个OK。

网友:
折腾是一种情怀。

网友:
是定时关机吧?上来就要密码的没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