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选购热风枪等的困惑,风压、风量的意义?

楼主(2020-04-10):
想业余搞搞二手电脑,于是买来维修工具。在热风枪的选择上出现了一点困惑。本来是想买858D这种型号的,品牌杂牌都有,便宜的也就100出头,除了修电脑,顺便还能修手机,一机多用。但是看了各个论坛各位前辈的说法,这种热风枪不适合修电脑,只适合修手机。
后来看到迅维商城868D热风枪商品里有这一段话介绍:
这坚定了我买850系列热风枪的信念。排除了很多杂牌之后,买了姚工8508D这一款机器,它可能是带磁感应的最便宜的气泵式热风枪了,功率600W,不到200元。姚工也算是个有一定知名度的牌子,质量上能得到保证吧。
图1 本人购买的热风枪

买回来后一试,发现这个出风怎么这么小啊。之前有几年用的都是快克857,那个风可真大。至此我才注意到有个叫出风量的参数。快克857的出风量达到了100L/min,而850系列的热风枪只在24L/min左右,不管是什么牌子,包括快克、安泰信500多元的机子都一样。它们的外观也基本一致,出风管也是一样细细的,和快克857粗大的出风管完全不一样。
图2 快克857热风枪图样

我又去看了858D这种热风枪,都标识的是120L/min,杂牌也标这么多。
图3 858D热风枪外观(各个牌子都一样)

再回到上面迅维网那段话,电脑维修为什么要选用风压大的热风枪呢?这种直风的风压有什么用?出风口温度假如一样的话,风压大有什么优势么?出风量大又有什么优势吗?我修电脑拆最大的芯片也就是拆个IO、EC这样的了,有时候也会拆个usb座。如果买858D,能拆下usb座吗?现在的8508D拆的动吗?有人在论坛里还说修电脑之所以不能用旋转风式热风枪,是因为它不能像直风式的能拆焊南北桥的,这个有点扯了吧,先不说拆不拆的下来,就算拆下来也废了吧,拆焊南北桥必须BGA。
当然,还注意到一个参数,那就是整机功率,有1000多瓦、卖1000多的热风枪,和600W功率的热风枪最大温度都一样,这又是为何?
^^^^^^^^^^^^^^^^^^^^^^^^^^^^^^^^^^^^^^^^^^^^^^^^^^^^^^^^^^^^^^^^^^^^
热风枪的疑问比较多哈。还有一个问题,嫌焊台太贵,也不如能锉头的紫铜老式电烙铁用的顺手,于是买了老式内热式电烙铁,然后用台灯亮度控制旋钮来调温,本来可以做一个带电压表的小盒子的,但是太麻烦了,手头也没有材料,就先用图5的这种小开关先凑合用,用万用表的测温线测出旋钮在不同位置的温度,在旋钮的表盘上做上标识,就知道旋到哪个位置是多少度了。以后有条件了再做带电压表的小盒子。
图4 可锉头的老式内热式电烙铁

这种是用MAC97A6可控硅调节的,卖家说可以接100W负载,但是有人说最多接50W,MAC97A6的PDF参数我也看不懂,想请懂的人给看看,我接70W的烙铁可以长期工作吗?
图5 用MAC97A6调节的小开关

非常感谢您看完此篇文章!

网友:
通电试一试呀!坏也不过换一个MAC97A6,满天星节日灯的变光器里可以拆几个。

网友:
认真的看完了,我也不是很懂。

网友:
没那么复杂吧 都是可以调节的

网友:
两种风枪都可以做BGA!!!无分别!!焊台用203或T12!!耐用就用1321

网友:
没人回答以上问题的大神么? 我也有这么多问题

网友(2020-05-11):
楼主你的问题百度关键词,热流量,你就明白了

网友(2023-01-01):
热流量,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似乎涡轮风机的出风量比气泵式的大一些。
我的一台热风台,额定功率1000W,温度设定100--480℃,热风流量30--120L/min,拆焊各种原件都很方便。

上图是我实测的数据,不同的热风台差异较大。

网友:
最近买的安泰信,气泵的。姚工的价格看了半天确实有吸引力,但是没敢出手。
个人觉得这东西还是要看你打算干啥用,拆为主还是焊为主,打算对付多大的芯片。
这几个决定了你需要多大风压多大风量以及多大热功率。一般来说拆比焊需要更大的风压,大芯片比小芯片需要更大的风量。但是这些都还和操作手法有关,比如风嘴距离元件的远近等等,也没啥具体的定数,但肯定是参数越大适用范围越大,参数大可以调小用,参数小就没办法调大了用。

还有个点,气泵的都是放主机里的,涡扇有放主机里的也有放手柄上的,普通风机都是放手柄上的。两种布局各有利弊,放手柄上手柄比较重还有振动,但线比较细;放主机里的手柄轻,但是管线粗。

另外提醒,用风枪一定要买焊油和锡膏,锡丝是不好用的。

网友:
自己DIY搞一套。

网友:
二合一,焊台风枪都有了。

网友:
不懂 虚心向各位大神学习

网友:
旋转风的是不是好点

网友:
修电脑主板必须850风枪才好用,风扇热风拆个MOS管等得心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