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272无线遥控器怎么控制距离才1米不到

楼主(2020-04-10):
        发射和接受都加有天线,没有障碍物情况下控制距离在4米,但隔一个铁皮门只能到0.6米才能控制。我以前用的遥控器控制门禁可以在2楼阳台隔着铁门直接开,因为原来的不知道是遥控还是接收模块有问题,我全部换现在买的。+
        是不是这种芯片就是这样的呢?还是质量问题

网友A:
震荡电阻不对吧,2272 14 15脚看图接的是620k,换820k试下

网友B:
看看你遥控器的电池还剩多少电?

网友:
第一、电池、第二、电容变质,第三、调一下可变电容。

网友:
遥控器的距离不到一米,应该是板子有故障,正常情况下,遥控几十米应该没有问题。好的无线模块遥控距离在开阔地区可以遥控几公里,只是价格较高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你遥控器的电池还剩多少电?

电池新的,有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震荡电阻不对吧,2272 14 15脚看图接的是620k,换820k试下

有示波器是是可以看到频率的波形?频率是315M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示波器是是可以看到频率的波形?频率是315M吗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发射和接收的震荡频率不一致,接收距离就会很短或不能接收,一般发射的震荡电阻和接收的震荡电阻大约是5倍的关系

网友A:
刚又查了下,昨天说的电阻阻值不对,网上搜下2272震荡电阻匹配,你这个发射芯片型号没找到对应,多找几个阻值试试吧,顺便问下,发射接收是在一家店里买的吗?

网友:
发射接收可能不是成对,存在发射和接收频率的问题。

楼主(2020-06-02):
引用 网友A:
刚又查了下,昨天说的电阻阻值不对,网上搜下2272震荡电阻匹配,你这个发射芯片型号没找到对应,多找几个阻 ...

是在同一家买的,匹配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我也买了一对,直接就是没反应几块钱的东西,也没找卖家,还在抽屉里扔着

网友C:
应该是频率偏了,我公司买了几十个有同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频率偏了,我公司买了几十个有同样的问题。

后来怎么解决,调整电容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后来怎么解决,调整电容吗

公司购买,不差钱,这批就归我玩了,重新买了另外一批货,据说是远距离遥控的,实际使用确实比这种好,距离100米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公司购买,不差钱,这批就归我玩了,重新买了另外一批货,据说是远距离遥控的,实际使用确实比这种好,距 ...

无障碍3.4米的遥控距离,也没啥玩头

网友(2020-07-07):
调整接收模块上面的可调电容,左右微调试试,一次调整幅度不要大。

网友:
遥控距离短首先检查电池,其次再考虑接收机跟发射器的问题

网友(2020-08-13):
编码链接没?不编码距离近。

网友:
超再生的可靠性差换成超外差的接收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