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我这么算对不对

楼主(2020-04-10):
我根据我的双联天线连最大177pf,最小22pf,先验算,天线线圈是530uh,根据公式算出,天线连低端时候,覆盖到频率是519kHZ,中波低端能覆盖到。
再根据目前高端只能覆盖到1300khz,根据公式,算出本振联电感是680uh,具体的计算过程如图,我算出的本振电感是不是准确?是不是本振电感太高了

网友:
给你个工具

楼主:
是算的比较费劲,但是我是想体会验算书上说的过程,能够更深的理解lc公式

楼主:
这个工具很好,我又用1103对了一下高端电台,差不多收到最高频率是1380khz,用工具计算一下,本振电感是604uh

网友:
差容223P双连,配用本振电感一般422UH左右

网友:
天线连电容变比太小,一般应大于10,才能保证频率覆盖系数为3。

网友A:
高端最低按1620算,本振连最小容量也不应大于13.8PF,否则覆盖不全了

楼主:
查了一下书,发现ttf-2系列的电感月为150-190uh,ttf-2-8为黄色,按照190uh计算,高端覆盖频率是2461khz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端最低按1620算,本振连最小容量也不应大于13.8PF,否则覆盖不全了

我又买了可变。参数是标准容量:223p,单调幅 AM:5.5PF~141.6PF+5PF~59.2PF
不知道最低电容能到多少

网友B:
你的情况频率覆盖只和本振连有关,高端上不去是你的本振连(包括并联的微调电容)最小电容太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又买了可变。参数是标准容量:223p,单调幅 AM:5.5PF~141.6PF+5PF~59.2PF
不知道最低电容能到多少

配合适的本振,按这个容量变比覆盖肯定没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情况频率覆盖只和本振连有关,高端上不去是你的本振连(包括并联的微调电容)最小电容太大了。

那换一个什么样的中周,ttf-2-8可以吗

网友:
你应该找一本关于超外差的书好好读读。有几点你需要搞清楚:1)超外差机的频率覆盖取决本振频率,2)如果接收频率为 522 - 1629,那么本振频率应该是多少?你应该自己计算一下。然后再用那两个频率计算一下本振的电感(和电容)

网友:
本振配LTF1-1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换一个什么样的中周,ttf-2-8可以吗

换中周?
量一下你的本振连的最小电容量(包括并联的微调电容)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