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形变压器改装

楼主(2020-04-10):
这一阵子没事做功放lm3886和lm1875,这俩功放电路电压分别是双AC18v和AC20-28v,手里没有合适的环牛全是电压高,正好拆机联声的是双牛各出40v,随把其中一个拆开数线圈找见中点,引线出来非常合适,另一个没找好直接拆中间线圈测好连接,手里另一个牛是正负34v,拆开里边是双线并绕,头尾连接,直接改成并联模式,数圈找见中点,焊出引线。非常合适

网友:
改过,拆掉原单次级,然后双线并绕,lm3886。

网友A:
手里另一个牛是正负34v,拆开里边是双线并绕,头尾连接,直接改成并联模式,数圈找见中点,焊出引线。非常合适
应该是串联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手里另一个牛是正负34v,拆开里边是双线并绕,头尾连接,直接改成并联模式,数圈找见中点,焊出引线。非常 ...

对的,串联

楼主:
这是图片,昨天传不上

就是这3只变压器

就是这3只变压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图片,昨天传不上

3个环变很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