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全波整流输出电压低?

楼主(2020-04-10):
标称320 290 0 290 320 的0.25a电源牛(这个0.25不知道单臂还是双臂),gz34s胆整流后,310v ,加上扼流圈和输出变压器,屏压就剩260了
fd422 单端,标准接法,网中人后级电路。
帘栅极230v左右,关键阴极电压才2.5v,呜呜响,后级工作点完全不对。网中人的后级线路,前级是6922直耦

楼主:
为了检测,退耦电容都去了,有没有都呜呜响,后级工作点都一样。
后级直流灯丝,灯丝负极接地了。
后级阴极旁路电容能烧吗?

网友:
建议拆了重焊。

网友:
“网中人”是谁?

网友:
谁家的电牛?

网友:
改成晶体管整流,不要加缓冲。CRC滤波。

网友:
牛小了,功率不够

网友:
请发个整流部分的实际电路图看看,以便分析原因。

网友A:
原因有三个:一、电源变压器功率小;二、整流电路内阻高;三、功放管工作点不对,屏流过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为了检测,退耦电容都去了,有没有都呜呜响,后级工作点都一样。
后级直流灯丝,灯丝负极接地了。
后级阴 ...

fd422 单端  灯丝不能接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fd422 单端  灯丝不能接地线

正解,地线去了就正常了。我表述的可能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因有三个:一、电源变压器功率小;二、整流电路内阻高;三、功放管工作点不对,屏流过大。

请问版主,这个fd422为何灯丝不能接地?环地了还是其他原因?接地后负载大了?

网友C:
拆了重焊吧,用交流点灯,FD422是直热阴极,灯丝两端需要串联两个几十欧姆的电阻,在串联电阻的中间节点上再接阴极电阻,才能产生栅负压。估计是你FD422的阴极栅负压产生电路接法错误,引起屏流过大。拉低了高压,以及整个后级没在工作点上。
灯丝接法,参考下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拆了重焊吧,用交流点灯,FD422是直热阴极,灯丝两端需要串联两个几十欧姆的电阻,在串联电阻的中间节点上 ...

这个应该叫在灯丝引脚上并联电阻,这不是串联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应该叫在灯丝引脚上并联电阻,这不是串联啊。

对于灯丝来说,是并联,对于那两个电阻来说,是串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