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722维修遇到问题求指导谢谢

楼主(2020-04-10):
环球722功放各个晶体管电流正常,但是声音很小像阻塞就是堵住一样的感觉,出不来,末级功放管BG6电流5毫安,声音小电流也上不去,这个小功放也没几个元件,几乎都检查过没事的,就是不出声,很晕,求各位老师指导,谢谢

楼主(2020-05-27):
变频管电流0.4毫安,发射极电压0.89,请教正常吗?怎样判断是否起振?

楼主(2020-04-10):
喇叭也换过试过问题一样存在

楼主:
BG4567也拆下来检查过是好的,

楼主:
电容,电容也换了,问题还是一样

网友:
BG4、BG5的发射极旁路电容是否失效,造成放大量不足,并联新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
用起子触碰电位器,先看问题出在低端还是在高端。

网友:
c26电解200uf干涸也会这样

网友A:
BG5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BG5电流多大?

12毫安,,,,请教这个管子电流偏大,这个管子电流应该调整那个电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12毫安,,,,请教这个管子电流偏大,这个管子电流应该调整那个电阻?

调W2呢?试试吧。

网友:
功放的中点电压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W2呢?试试吧。

填了5毫安,一样情况

网友:
问题应该出在BG6和BG7,重点查一下集电极电流,另外看看管子是否是被上一手动过。最直接办法断开一个管子看看是否有声音。

网友:
阻塞声音小感觉像中频乱了,先排除是否低频部分故障,如果低频没问题再检查一下中频

楼主(2020-05-27):
昨晚用9012-9013换下功放推动和功放管,调整电流后哗哗声很大,估计后级大致是好了,但是收不到台只有哗哗声,前级各管子电流测量都正常,变频管发射极电压0.89伏,请教原因

网友(2022-05-18):
认真学习,正好手边有一台这个收音机,就是配件不全。

网友:
引用 楼主:
变频管电流0.4毫安,发射极电压0.89,请教正常吗?怎样判断是否起振?

声音小一开始就应该从后往前查,用一台好的收音机从电位器中心取出信号给测试低放,地线相连信号先要有隔直电容,这样能测出你的低放是否正常。变频管电流0.4毫安没问题,用手触摸震荡联发射极电压会下降说明起振了。否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昨晚用9012-9013换下功放推动和功放管,调整电流后哗哗声很大,估计后级大致是好了,但是收不到台只有哗哗 ...

断开音量电位器和前级的连接,用手机或其他音源输入试试,一级级排查。

网友:
检波二极管的正反向电阻最好也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