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计算变压器匝数?

楼主(2020-04-10):
想制作一个电疗器按摩器,原理是单片机输出波形,驱动三极管,三极管输出的电流通过变压器升压,电源用锂电池电压3.6V。电压要升到50-120v。这个变压器如何设计。市场上销售的电疗器按摩器都是用电感升压。按摩力度不够。所以我想重新设计。

网友:
这个很好设计,我没学过变压器理论,我根据电磁学的一些基础知识琢磨的。首先根据经验选择合适大小和磁通密度的磁芯,你的按摩仪估计用硅钢片就可以,然后你绕变压器,根据频率计算空载时初级不发生磁饱和所需的最少匝数,然后你要尽量在初级多绕一些匝数,因为增大了感抗也就降低了空载电流,这可以减小电路的压力。然后就是次级升压,你这个升压直接按照匝数比来就行了。最后就是控制漏感,漏感可以拉低次级电压,不过你这种需求,这低电压,简直就不是需求,先绕初级,固定,再绕次级,不放心尽量选大一些的铁芯,漆包线算好,尽量多绕些圈。OK完工。

网友A:
初级绕多了,带负载能力差,绕少了,变压器发热;

网友:
开关电源中变压器是最重要和最难的一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初级绕多了,带负载能力差,绕少了,变压器发热;

初级绕多了带负载能力差?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
典形的50Hz低频双绕组变压器想法!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级绕多了带负载能力差?请问这是为什么。

绕多了是不是很容易磁饱和。

网友:
引用 楼主:
绕多了是不是很容易磁饱和。

怎么可能。。恰恰相反

网友:
绕多了电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