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负反馈音调版的问题

楼主(2020-04-11):
各位大神好,最近在研究负反馈音调版,有些地方还不明白,求指点啊~!

下图中红色部分,我能看明白的这是针对高中低音进行调音,在无源调音版中电容接电阻可以设置高频阈值,电阻接电容可以选择低频阈值,这个我已经搞明白了,但是在有源负反馈调音版上还是不明白,红框中高音,中音部分的滑动电位器的滑动臂上后接的是电容,而低音部分接的是个电阻,并且每个滑动电阻器同时都并联了电容,这种设计原因何在?另外这三路中具体是哪些元件来进行频率改变的?是C31,C35,R31和它们连接的电阻器滑动臂来改变频率的吗?

还有个问题,为什么输入端要加绿色框中的电阻呢?作用是什么?

下面这张图中,红框部分和上面这张图的接法不一样,这张图中是由那些元件进行频率改变的?

水平太菜,正在学习中,希望大神们不吝赐教~!!!

网友A:
上图全电容都与频率有关.框电阻是减少互相影响和決定增益双重作用,R31也是减少对高/中频影响的.

下图的R9, R12作用与上图R31相同.而下图的R19 ,R20,亦是減少与低频互相影响而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图全电容都与频率有关.框电阻是减少互相影响和決定增益双重作用,R31也是减少对高/中频影响的.

下图的R ...

十分感谢,那么绿色框中减少相互影响的电阻有没有计算公式?另外上图红框中的电容与电阻既然都与频率有关,那么在用f=1/2*pai*R*C这个公式计算频率时,是不是需要把这些电容电阻的值都加进去计算呢?电位器的话,需要加最大值来决定最大增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那么绿色框中减少相互影响的电阻有没有计算公式?另外上图红框中的电容与电阻既然都与频率有关 ...

因网上这些电路很多,一般朋友找到合指标的电路了事.设计计算百度里会有;

https://wenku.baidu.com/view/38be613902020740be1e9bd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网上这些电路很多,一般朋友找到合指标的电路了事.设计计算百度里会有;

https://wenku.baidu.com/vie ...

太感谢了,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太感谢了,我正在找这方面的资料~!!!

资料中你看到公式太多数学/物理量,所以很多爱好者找个标准图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