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燕D322-1电子管收音机的功耗为何如此大?

楼主(2020-04-11):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年出版的《电子管收音机录音机电路大全》中写明海燕D322-1电子管收音机的功耗约35瓦。近日,笔者3次在更换电子管的情况测试该机的功耗均在50瓦左右。请问各位为何偏差如此之大?

网友:
海燕321五灯收音机电源变压器为上无27厂生产的DB-30-219型,只有30VA,次级200V45mAx2,实物为凭。

网友A:
消耗功率35VA可能是D321,非D322-1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耗功率35VA可能是D321,非D322-1

说明书35瓦

海燕D322型电子管收音机说明书电路图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875727-1-1.html

网友:
是不是你的测量方法不对?测量交流电流算的功率比实际功率要大。

网友:
电子管收音机功耗大户是灯丝

网友:
如今市电大多为235V以上,收音机等电器消耗电功率大增呐!

网友:
从电源牛的标示看,海燕D322-1的牛是50瓦的,而红灯 711-2的牛是45瓦的。

网友:
直接用(交流)电压 X 电流得出的是"视在功率"。视在功率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之和。
视在功率 X 功率因数=有功功率。收音机用电时的功率因数远小于 1。

网友B:
视在功率是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之和
不是和的关系,类似欧股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与直角边的关系

楼主:
我是用北电仪表微型电力监测仪测试的,显示电压232v,功率47w。说明书不可能写错,可能是电压升高了的原因。不会压缩图片,不上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和的关系,类似欧股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与直角边的关系

你说的对,是我写的不全面,应该是“矢量”和。
“欧股定理”应该是“勾股定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用北电仪表微型电力监测仪测试的,显示电压232v,功率47w。说明书不可能写错,可能是电压升高了的原因 ...

这就对了。输入电压高了,输出电压也高,各管灯丝电流增大,屏流也增大了,因而总耗电量也增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