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78H12K改可调

楼主(2020-04-11):
近日搞了个LM78H12K,电流大,想改成可调的,网上挖看一圈,找不到,找到的都是缩略图,各位能否给张电路图

网友:
很早的东西了,好像我也买过一个

楼主:
我看中了他的5A,用在2A散热片都不用,喜欢线性的,不差开关电源的高效率那点电

网友:
线性的就没必要用这种偏门的了,随便一个TL431加扩流管就搞定了,功率随意,还可以调节电压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图,我在其他地方看到过用运放的,想找那个电路

楼主:
版主的图-12电压不好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版主的图,我在其他地方看到过用运放的,想找那个电路

有源调节更稳定一些。

358:
加一级358做的跟随器,抬高接地脚电压,输出=U2out+U1out。

431:
靠TL431的“内阻”抬高接地脚电压,输出=U2k+U1out。

网友:
LM78H12K是固定3端稳压、用它改增加不少电子元器件、用金封317电路简单容易制作

网友:
接地要提供负电压吗?一直搞不懂这种固定的LOD,不然怎么提供0V起调

楼主:
LM78H12K是固定3端稳压、用它改增加不少电子元器件、用金封317电路简单容易制作
这个是5A的,317没那么大

楼主:
有源调节更稳定一些。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