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音机线路图看不懂,有懂的朋友进入指导一下,谢谢!

楼主(2020-04-11):
收音机线路图看不懂,有懂的朋友进入指导一下,谢谢!
这是SABA的收音机图,在调频鉴频处,即调频信号输出端,自上而下有4根线出来,即r  k  z  r    看最下面的z 与 r并掉的线作为调频信号送给功放,那最上面的r 与 k  2根引出线是排什么用处的,谢谢大家的解惑。

楼主:
上面图太小,不好意思,局部图来了。

网友A:
符号看不清,能用文字说明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符号看不清,能用文字说明一下吗?

白版好!
     下面这张图清楚一些,在调频鉴频处,即调频信号输出端,自上而下有4根线出来,即r  k  z  r    。共用接地的电阻二端上有r 与 k  2根引出线,推测是接在按键开关上的,是不是导通或断开,起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可能与AFC有关。

网友A:
那里有两组开关,与调频、调幅信号切换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里有两组开关,与调频、调幅信号切换有关。

谢白版答复,过些日子通电测试,理清楚来龙去脉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白版答复,过些日子通电测试,理清楚来龙去脉

你顺着开关后面的连接线往前查就行了。

网友B:
朋友好,我有这机器和资料,在单位。明天过去看,希望能帮上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好,我有这机器和资料,在单位。明天过去看,希望能帮上你。

及时雨啊,谢谢朋友!
德机的连线真是错综复杂,有时为了一个小功能,线是绕来绕去。

网友B:
朋友好,我仔细查看您说的几个标记,FM鉴频后面是“ X ” 和“ X‘ ” 、” Z “、” r “。
    AM 检波后面是 ” D “、” M “。
其中,”r“是波段开关”KI"第“1”列的“ r" 接点,它是FM音频信号输出。”Z“与它连通。
   ”D“经过后面的”C218“是AM音频信号输出。

在线路板上,X、X’ 、D、M 是四个盲点,有四个插针。不再连接别的元件。

作用我也不甚明白,经电话问我师傅,说是厂家插上特制插头,连接音频mV表,调整机器用的。
X、X’ 调FM,
D、M 调AM。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好,我仔细查看您说的几个标记,FM鉴频后面是“ X ” 和“ X‘ ” 、” Z “、” r “ ...

谢yzt05朋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现在完全明白了。
这几天已理清了线头,为收音机加电测试扫除了全部障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yzt05朋友,给您添了不少麻烦,现在完全明白了。
这几天已理清了线头,为收音机加电测试扫除了全部障 ...

不客气,大家为共同的爱好相聚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就是一个普通的几乎是标准的鉴频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