频率计设计草图,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或者更好的建议。

楼主(2020-04-11):
频率计设计草图,大家帮忙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或者更好的建议。谢谢。
PCB图只是做个样子,还不完善,我在想用多大个洞洞板,器件如何布局的好。

网友:
必须保证后面计数电路是负脉冲触发的电路。

网友A:
您这个频率计也就是几十兆的上限吧,HC换成AC,大约可以提高两倍多一点,价格也不贵,管脚还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这个频率计也就是几十兆的上限吧,HC换成AC,大约可以提高两倍多一点,价格也不贵,管脚还兼容。

计划也就最高到50M,这里HC最低可到70M以上。显示8位,99M。
再高频,那就加前置分频了。不分频也没啥用,晶体22M,精度上不去了。
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设计好了,发现没多余端口可用了。只有剩一下,用来做按键,选择状态吧。
12位+16位,一共28位,计数器到是够,268M。

网友:
引用 楼主:
计划也就最高到50M,这里HC最低可到70M以上。显示8位,99M。
再高频,那就加前置分频了。不分频也没啥 ...

MCU就是做管理用,控制住闸门就行了,到时间了就关门,定定心心读计数器状态。

网友B:
硬件有点复杂,是想用硬件的晶振信号做基准动态精度校准吗?点赞这个电路的硬件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硬件有点复杂,是想用硬件的晶振信号做基准动态精度校准吗?点赞这个电路的硬件设计!

这个是等精度电路,测频只与标准晶振的精度有关,与被测频率无关。

网友:
版主最好将此图电路仿真一下,再制PCB,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