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家没事又实验了几种东东,发现动铁耳机与阻抗变换器组合灵敏度很高

楼主(2020-04-11):
今天在家没事,翻腾出来电流互感器,是5安/2.5毫安的。还有一个密封微型变压器,是220伏/6伏的。还有我的老存货万里耳机,是1500Ω的。于是我在电流互感器上穿绕了100匝。这样微型变压器,相当于10k/8Ω的阻抗变换器。电流互感器则相当于15k/8Ω的阻抗变换器。灵敏度实验:一手拿铝片,一手拿铁片,用身体与金属片形成的原电池作为信号源。灵敏度最高的是 舒尔动铁耳机与电流互感器改制的阻抗变换器的组合。金属片碰触电流互感器的初级,耳机里喀喀声,有些振耳。接下来是舒尔动铁耳机535与微型变压器的组合,声音小了不少,不大吵了,喀喀声能比较舒服的接受。下面是万里耳机,用金属片碰触耳机插头,能清晰听到喀喀声。最后是电话听筒,用金属片碰触电话听筒的接线螺丝,耳朵刚刚能分辨出喀喀声。电话听筒,灵敏度最低。后来又分别接微型变压器,和穿绕好的电流互感器。声音大小和动铁耳机535耳机差不多。最后用金属片碰触舒尔动铁耳机插头,声音个电话听筒直接碰触,差不多。所以通过上述实验。舒尔动铁耳机535与电流互感器改制的阻抗变换器灵敏度最高!

网友:
支持折腾!经验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祝玩机快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具有代表性吧,改变匝数会适应不同的耳机~

电流互感器改制的阻抗变换器,与动铁耳机组合,灵敏度最高!可能是电流互感器里面是用坡莫合金,效率最高。

网友B(2021-01-25):
看了激光老哥跟呢称小笨蛋分享的交流互感器的方法,忍不住我也买5个,绕了两只,分别是80t和120t,都和32欧入耳耳塞机进行比较,120t的用在矿石收音机上明显声音更大。但是还是不如专能的硅钢片的音频变压器(110v8欧的,音箱里拆的),但是也差不太多了,如果和电话耳机比,用在矿石收音上还是电话耳机声音更大,当然这也要电话耳机用变压器来变阻抗。我不理解的是,交流互感器用万用表测量是100欧,为什么还能用在矿石收音机上呢?您的也是这样的吗?还有就是交流互感器用在2p2单管机上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激光老哥跟呢称小笨蛋分享的交流互感器的方法,忍不住我也买5个,绕了两只,分别是80t和120t,都和32欧 ...

这是5A/2.5毫安的电流互感器,铁芯是坡莫合金的,有一点直流就饱和了。用在电子管输出上,可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