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压电源请教

楼主(2020-04-11):
  防控期间无聊,翻出10年前买的稳压电源板,装完后都说调整管散热器太小了,马云家买了一块,尺寸136X100X32MM,请问这散热器有多少瓦?

电路图

实物图

网友A:
这个与功率管与散热器之间的热阻, 散热器表面积通风条件等都有关系. 记得有一本书上看过,如果可能, 宁可将散热器与电路绝缘也不在功率管与散热器之间垫绝缘材料. 好的绝缘材料往往也是好的绝热材料(氧化铍陶瓷之类的例外).

这么大的散热片如果有风扇可以达到上百瓦, 没有风扇可能几十瓦吧. 安装时最好让散热器翅片竖着, 这样有利于对流. 最稳妥的方法就是找个温度计实测, 先从小耗散功率开始, 十几分钟就能测出一个"温度----耗散功耗"的曲线.

网友B:
以前用大散热片是条件受限……
现在优先选择CPU散热风扇组件,便宜量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与功率管与散热器之间的热阻, 散热器表面积通风条件等都有关系. 记得有一本书上看过,如果可能, 宁可将 ...

回版主:因为原来的板子是单独的小型散热器,现在换成整体散热器,受安装条件限制,两调整管没法子绝缘了,所以才加了绝缘垫。使用中肯定是垂直放置。谢谢您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用大散热片是条件受限……
现在优先选择CPU散热风扇组件,便宜量足

那我再设置个12V风扇玩玩

网友C:
可以考虑散热器表面发黑处理,效果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考虑散热器表面发黑处理,效果更好。

谢谢指点

网友:
没用风扇,这个散热器温升80°可以散热到150W,怕热的得加风扇。

网友:
这样扣放置散热不好,侧放散热才好。

网友:
除了散热器,其实更关键的是功率管,有to247、TO3P封装管子就不用TO220的

楼主:
谢谢上面几位指点

网友D:
我有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散热器,用来做电子负载,曾经做过极限测试,作为负载的管子两端功率50W,不用风扇,管子表面温度90度,散热器温度60+度,30W,管子70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块大小差不多的散热器,用来做电子负载,曾经做过极限测试,作为负载的管子两端功率50W,不用风扇, ...

谢谢指点,看来这散热问题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