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在家升级一下原来的矿机

楼主(2020-04-11):
原来的盒子有点小,磁棒长,所以线圈调不到最优位置,这次换了一手机盒子,稍大了一些,优化后,弱台明显听着更清楚了。

网友A:
有机会试试R4C1磁环,估计性能还可提升。缺点是需要天、地线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机会试试R4C1磁环,估计性能还可提升。缺点是需要天、地线接收。

嗯,有这想法,R40C1应可以提升不少。现在除了改良天地线外,在磁棒折腾不出新东西了。

网友:
折腾享受DIY乐趣,台多台少都高兴。

网友:
支持DIY乐趣永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磁棒线圈乱绕比平绕应该好一些。

嗯,调谐线圈原来平绕的,但线圈太长了,快到磁棒中间了,都说在两端Q高,所以就集中到一头了,就改成乱绕了。

网友:
还是50年前玩过的东西,现在本人已经退休了,看孙女了

楼主:
再次升级,购了一个北京七星飞行出的镍锌磁环 R40C1 NXO-100(37*23*15)。
但最终效果还是不如各位老师做的好。
最终效果是强台和弱台分隔很清了,不串台了,并且弱台声音大一些了,在有一定干扰音时,比如开窗情况下,也能听很清了,原来是不行的;并且又出来一个弱台,要关窗很安静时使劲儿听,可能听的明白讲的什么。

地点:北京东五环外靠近通州,强台720K,现在可听清的828K,新增加超弱台603K

具体制作,
1.用0.1x60的丝包线绕,158uH的调谐线圈,配2x360的空气变双联,另一方法是247uH的调谐线圈,配360的空气变单联;
2.检波线圈4圈,
3.天线线圈10圈,没有焊抽头,但分别也试验了,12圈,8圈,6圈;

分析原因如下:
1.室外天线还是不行,室外只有5米多单蕊1.5平方的铜线,太短了,在室内又接了近9米的线成z字型来回拉的,这种效果提升不大;
2.没有0.04x175或以上的线;
3.可能生胶带太薄了,应多绕一些,厚度大些,可能Q值会高一些

等五一放假回来后再折腾一下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次升级,购了一个北京七星飞行出的镍锌磁环 R40C1 NXO-100(37*23*15)。
但最终效果还是不如各位老师做的 ...

支持折腾!提升效果明显,继续加油。再次谢谢你提供的耳机购买方式,改造了一个舌簧耳机,效果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支持折腾!提升效果明显,继续加油。再次谢谢你提供的耳机购买方式,改造了一个舌簧耳机,效果很好。:han ...

您客气了
我继续加油折腾,争取多收几个台

楼主(2020-05-13):
继续折腾,0.04x180的李兹线试了,改观并不大,并且声音小了,后来干脆在外围又绕了一层原来0.1x60的李兹线,相当于两条线并绕线径粗了,结果声音大了,每个台分隔特别清了,可变电容稍动一下,台就没音了,并且加上了天线抽头拨动开关,不过测试时,调节天线抽头改观也不大。原来改之前,强台占用很大一段电容区间,还引起弱台有杂音,这次改观好多了,并且有第四个外语台出现,但听不太清,音量很小。
下面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