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扬示波器YB4560故障三极管型号

楼主(2020-04-12):
一个绿杨示波器,水平位置最后一级放大管,齐根短腿,看不到型号,有知道的请告知,或是代换型号。

楼主:
我发不了图是草帽管。带着散热片

楼主:
看有人用2N3019代换,是否可行

带散热片的

带散热片的

网友A:
这种封装的国产管子大部分应该是3DG12(3DA87),我猜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封装的国产管子大部分应该是3DG12(3DA87),我猜的啊。。

感谢指导,我觉得您说的也有道理

网友B:
仿制日本的~你查下日本的图纸应该能找到答案,我也有台绿扬的 ~60m 的 CRT款的~也是毛病多,但能用,不会修,拆开过一次,就头晕,又没有图纸,暂时懒得研究,偶尔拿出来用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仿制日本的~你查下日本的图纸应该能找到答案,我也有台绿扬的 ~60m 的 CRT款的~也是毛病多,但能用,不 ...

没有型号啊,头疼。只能猜测了,要换得两个一起换了,两个型号对不上应该也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有型号啊,头疼。只能猜测了,要换得两个一起换了,两个型号对不上应该也不行

将管子从散热器中顶出来看侧面有无型号。

网友D:
注意:水平位置最后一级放大管是中功率高反压管,类似封装的有3DG12,3DK4,2G711和3DA87.....不过前面3种管耐压均不够,可以考虑的也 就是3DA87系列了。
你可根据这台仪器X/Y轴放大器末级用的电压在3DA87系列里选用。(当年晶体管黑白电视机中做视频放大通常用3DA87的,应该不难找。
3DA87系列功耗1W,截止频率是50兆,3DA87B/C/D/E各档的耐压为150/200/250/300V

进口CRT电视机的视频放大管如果封装一样应该也是可以用的,如果封装不同那就必须更改散热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管子从散热器中顶出来看侧面有无型号。

没有看到啊,下边有个和它一样的管子,没有散热器,都没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注意:水平位置最后一级放大管是中功率高反压管,类似封装的有3DG12,3DK4,2G711和3DA87.....不过前面3种 ...

看38度论坛说要频率大于示波器的60M的三倍,所以推荐2N3019 那个人也是绿杨100M的。代换完说可以。我不清楚,不知是否一样可以代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看38度论坛说要频率大于示波器的60M的三倍,所以推荐2N3019 那个人也是绿杨100M的。代换完说可以。我不清 ...

离开电子行业都近30年,YB4560没有用过,在扬中电子仪器厂的官网上也查不到。
不过做放大器时选晶体管的截止频率(FT)应该大于3倍工作频率通常认为是正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离开电子行业都近30年,YB4560没有用过,在扬中电子仪器厂的官网上也查不到。
不过做放大器时选晶体管的 ...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回答,谢谢。我两样都定了几个。试一试吧,第一次维修这种仪器,网上买的,发过来发现坏了,其实还是有点懵的。硬着头皮上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回答,谢谢。我两样都定了几个。试一试吧,第一次维修这种仪器,网上买的,发过来发现坏 ...

2N3019好用的话可代替的晶体管很多的。
2N3019  BVceo ≥140V   Ft≥100MHz  Pc MAX≥ 800mw
BF178    BVceo ≥160V   Ft≥120MHz  Pc MAX≥ 800mw

网友:
你收索 日立 100m 的示波器 图纸~,对比着看 ,应该是 相同的,因为国产都是仿制的~

网友:
找台旧彩显视放管就可以了

网友:
音响用的2SD669(PNP管则为2SB649)应该可以代换,但封装有些不同。

以前在日本40MHz示波器里见到这管子被用于Y轴放大。

楼主:
找到了原图纸,型号为3DA3866.感谢大家,有其它人需要正好可以参考

网友(2020-05-20):
把已经拆下来三极管上的散热器用平口螺丝刀撬开就会看到型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您的耐心回答,谢谢。我两样都定了几个。试一试吧,第一次维修这种仪器,网上买的,发过来发现坏 ...

试试2SD669A,Ft140、BVceo160V、1.5A  20W。

网友(2020-06-23):
如果没坏,那么大的点完全可以飞线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