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R4875G1改可调方案

楼主(2020-04-12):
         各位大佬请问有R4875G1的改可调方案吗?

网友:
目前论坛里边好像没有人提到过这种电源、

网友(2020-06-28):
闲鱼买套件

网友:
套件,在一个群里2.0版蓝牙板说可以20到59可调

网友:
这个套件好像不便宜呀,高手改的可以0-120

网友:
这些都是卖套件的,谁也不会无偿奉献还是自己折腾,只听说小板5脚调压,

网友(2020-11-22):
      这种能量密度高的通信电源真的没有改的意义,就算有图纸技术超高的来改造,那里面的布线也不知会是咋样,通风散热如何,面板会不会惨不忍睹。

网友:
这个不错大功率结构紧凑

网友(2023-10-20):
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把改装方案分享出来了吧。4875改装成品随处可见

网友A:
4875是LLC方案,一般用来改装充电器。输出范围不如中兴的2400宽。

网友:
引用 网友A:
4875是LLC方案,一般用来改装充电器。输出范围不如中兴的2400宽。

使用这个的一般是大容量锂电充电,2400更偏向于可调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