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机17种电子管换管实验结果

楼主(2020-04-12):
花费不到10 元用旧零件打造了一个电子管功放,前级放大是6J1,功放是6P12 P。底板是铝合金门框,开管座孔4个,一个是小七脚管座,一个是大九脚插管子6P12P,其他2个是大8脚,插6P13P,6P9P。前级准备换6J2,6J3,6J5,6K4,6A2。功放管准备换6P13P,6P9P ,6P1,6 P14,6P15,6J1,6J2,6J3。6J5,6K4,6A2,6N1,6N6,6N3,6N11,6N15,807。电源变压器功率是350伏安。输出变压器铁心是双c型铁心,截面积32*65 ,初级2400圈,电感量54亨,3夹2 。初级阻抗 抗1.6K,2.5K,3.6K,5.1K,7.5K,10K。变压器均外置,有效减小电磁感扰。因为6P12P放大倍数小,没有加负反馈,机器焊好后通电试机,一切正常。低音厚重,高音清脆,尤其是人声,非常迷人。听国务院记者会电视进行对比,明显人声表现突出。
机器装好后,把前面所叙管子进行换接,有的管子产生了自激,在电路进行了处理,处理后工作正常。具体代换后结果待续。
前级代换结果
6J1音质,音色很好,低音浑厚音质,音色很好,低音浑厚高音清脆,尤其是人声迷人。

6J2,各方面表现和6J1一样,音质,音色很好,低音浑厚音质,音色很好,低音浑厚高音清脆,尤其是人声迷人。
6J3,各方面表现和6J1一样,音质,音色很好,低音浑厚音质,音色很好,低音浑厚高音清脆,尤其是人声迷人。

6J5管子插上,自激,管子跨导大,放大倍数大,引起自激,去掉阴极电容,自激消除。音质,音色很好,低音浑厚高音清脆,人声甜美。
6K4,高频稍显薄弱,低音厚重。
6A2,可能是七极管原因,失真略微偏大,高频稍差。低音很好功放管代换效果,
把所代换管子除6P12P,6P13P,6P9P.直接插进管座外,其他管子用8脚管座连线进行转换,转换成相应管座,和相应管脚,电路如果没有自激,元件不变。6P12,6P13没有负反馈电路,栅极也没有加屏蔽,电路工作正常,6P9P产生自激,加负反馈电路后自激消除。
6P12P:阴极电压20伏,屏极电压165伏,音色清脆,低音浑厚,人声甜美。输出功率约1瓦
6P13P:阴极电压13伏,屏极电压165伏,音色厚重,中音饱满,低音浑厚,人声甜美。
6P9P:阴极电压5.3伏,屏极电压170伏,音色清亮,中音饱满,低音浑厚。电路自激,加屏栅负反馈后自激消除。负反馈为0.01微法电容。
其他管子实验结果在4楼

网友:
W-C。。又正常显示了。。。。。。。

网友A:
版主。。。这个什么意思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这个什么意思呢???????

乱码了,全重来。
接一楼,

换6P1,阴极电压8.5伏,低频较重,屏极电压168伏,负载阻抗最好3.6K,输出约0.8瓦。
6P14,阴极电压5.2伏,比较均衡,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3.6K,输出约0.7瓦。
6P15,阴极电压4.5伏, 高低音均衡,屏极电压168伏,负载阻抗最好3.6K,输出约0.6瓦。
6 J1,阴极电压1.5伏, 音色均衡,高音清脆,中音饱满,,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3.6K。由于电流小,功率也小,输出约0.2瓦。
6J2,阴极电压1.5伏, 音色均衡,高音清脆,中音饱满,,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3.6K。由于电流小,功率也小,输出约0.2瓦。
6J3阴极电压2伏, 音色均衡,高音清脆,中音饱满,,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3.6K。由于电流小,功率也小,输出约0.2瓦。
6J5,阴极电压2.5伏,自激,阴极接 100欧电阻,自激消除 音色均衡,高音清脆,中音饱满,,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3.6K。由于电流小,功率也小,输出约0.4瓦。此管做小功率功放很好,屏耗3瓦。可以输出1瓦功率。
6K4,阴极电压2.55伏, 音质一般的,失真大,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3.6K。由于电流小,功率也小,输出约0.5瓦。
6A2,阴极电压1.5伏,音质一般,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3.6K。由于电流小,功率也小,输出约0.2瓦。
6N1,单个管子,阴极电流6毫安,自激,阴极接 200欧电阻,自激消除。 音色清亮,高音较好,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5K。由于电流小,功率也小,输出约0.4瓦。
6N3,单管,阴极电流6毫安,自激,阴极接 200欧电阻,自激消除。 音色浑厚,低音较好,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5K。由于电流小,功率也小,输出约0.4瓦。

6N6,单管,阴极电压3.5伏。 音色饱满,音质较好,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3.5K。由于电流小,输出约0.6瓦。此管做功放效果很好。
6N11,单管,阴极电流8毫安,自激,阴极接 200欧电阻,自激消除。 音色清亮,高音较好,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3.5K。输出约0.3瓦。
6N15,阴极电流6毫安,自激,阴极接 200欧电阻,自激消除。 音色清亮,高音较好,屏极电压170伏,负载阻抗最好3.5K。由于电流小,功率也小,输出约0.2瓦。
807(FU-7)阴极电压6伏,屏压170伏,音质一般。由于不是此管工作状态,仅测试一下

网友:
不错不错,欢迎楼主折腾,为我们积攒数据和经验。

网友:
支持折腾实验。。。。

网友:
不错  多折腾折腾才有好的结果  其实6P9P功率不大效果真的很不错

楼主:
这是一种尝试,是对电子管应用的实践,管子的工作点不一定符合最佳状态。描述只是个人主观感觉。个人感觉以下管子效果较好6P13P,6N6,6J5

网友:
版主的多管测试和经验~太好了!!

有电路、有分析,有细调、有点评~经典!!

给我等新手   有了明确练手、实践学习、方向性的指导和帮助~~  致礼!

网友:
如果没理解错,五极管(束射4极管)都是接成三极管的。工作点和负载阻抗也是没有根据特性曲线优化过的,所以楼主说明是一种尝试,得到的数据也只是玩玩,做不得真的,是吧?

楼主:
数据是真实的,但不一定是最佳工作状态。如果选定管子,也可以作为参考。这也说明电子管不管是什么型号,都可以制作功放,只是功率大小而已。

网友:
这也说明电子管不管是什么型号,都可以制作功放,只是功率大小而已。
这一点我赞成。

网友B:
版主试验一下6J4会有惊喜的,各个方面胜出6J1,2.3,5也是6J系列声音最好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版主试验一下6J4会有惊喜的,各个方面胜出6J1,2.3,5也是6J系列声音最好的管子

火星大师,谢谢指导,手里没有6J4,所以没有实验。6J4管子确实不错。在我的实验中,6J5,6N6,6P13表现不俗。

网友:
支持折腾实验数据!

网友:
版主既然搞了多管试验,就应再接再厉,完成多工况下的测试,为大家探索努力方向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装二三十个管座分别对应常用管,对应元件装在对应管座上,共用变压器、外壳等这些可以共用的,想听哪个管就插哪个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可以装二三十个管座分别对应常用管,对应元件装在对应管座上,共用变压器、外壳等这些可以共用的,想 ...

不用那么复杂,找一个通用标准电路,适应各种改造。在8脚管腰把线接出,焊到九脚或七脚对应电极上,个别需要增加元件在管座连接。因为好多管子管脚是一样的,如,6J1,2,3,5 .6K4,6A2管脚电极一样。6N1,6N2,6N11管脚电极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版主试验一下6J4会有惊喜的,各个方面胜出6J1,2.3,5也是6J系列声音最好的管子

听火星老师的,买6J4换上试试。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不用那么复杂,找一个通用标准电路,适应各种改造。在8脚管腰把线接出,焊到九脚或七脚对应电极上,个别 ...

6n11管脚和6n1\6n2管脚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D:
6n11管脚和6n1\6n2管脚一样?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网友D:
引用 网友D: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6n116脚阴极,8脚屏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6n116脚阴极,8脚屏极

这个是错误的,管脚定义6N1,2,6,11都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6n11管脚和6n1\6n2管脚是一样
楼上这本书6n11管脚是错误的,6是阳极,8是阴极

这下好了,更正了谬误。这两天正准备把“我也想听听三极管的声音 6n1+6ni”前级换成6n11,这下不用改管脚了。

楼主:
6N1,6N2,6N6,6N11管脚一样。更换很简单,直接更换即可,如果调整改变阴极电阻即可。会有不同的感觉。我的最初设想也是来源于此。

网友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老了,好好学习,天天向下了。

网友:
听了火星老师的建议,买了6J4 J级四只插上,第二栅极电压没有调到150V只到120V,其他阻容都没有换,测量阳极电压170V,开机试音,果然不是盖的,细节略多了一些,比6J1听起来清晰,低频略有提升,关键是各种乐器声音的真实感提高了,也懒得再改外围元件数值了,关上机壳就这么听了。

楼主:
火星大师确实高,我也进行更换,音场确实宽,中音饱满,低音厚重,但不沉闷。高音清脆。小功率输出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6n116脚阴极,8脚屏极

那张管脚图是对的,是你看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张管脚图是对的,是你看错了。

你的意思是8脚是屏极,6脚是阴极?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思是8脚是屏极,6脚是阴极?

6屏极,7栅极,8阴极,这么清楚的图,怎么就看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6屏极,7栅极,8阴极,这么清楚的图,怎么就看错了?

呵呵,点开放大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点开放大看看

不过要不是你这个贴,我下步准备搞6n11就要犯错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