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5mm2或2.5mm2的胶皮单芯铜线,悬空拉35米天线,中间无支撑,会不会下垂拉断?

楼主(2020-04-13):
选了个地方,两楼之间能架35米天线,打算用1.5mm平方或2.5mm平方的胶皮单芯铜线,中间无法支撑,悬空挂会不会下垂拉断?
如果选4mm2的胶皮单芯铜线,效果会不会明显提升?悬空挂会不会下垂拉断?

网友:
引用 楼主:
空中水平挂50米,各位帮看看哪种规格的钢丝合适?在一端用焊锡焊接一根铜导线,不知钢丝绳能上锡吧?

钢丝不用太粗,拉不断就行,另外悬空的不必拉太紧,作为试验一下可以,作为长期架设要注意安全第一。雷雨季节最好不要试验

网友A:
考虑到防风,不建议6平方以下铜揽,钢缆可以,其实做隐形防盗网的塑套镀锌软钢丝绳很好,十年后,塑料皮烂了,钢丝绳依然没有腐蚀。我在P楼平台拉了一根,既晒衣服,又可当天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考虑到防风,不建议6平方以下铜揽,钢缆可以,其实做隐形防盗网的塑套镀锌软钢丝绳很好,十年后,塑料皮烂 ...

塑套镀锌软钢丝绳咋卖的?你用的直径几毫米的?能发个图看看吧?

网友:
没量过,就是隐形防盗网的钢丝绳,当时找做防盗网的工人要了十来米。钢丝截面积大约在4平方毫米左右吧。

楼主:
空中水平挂50米,各位帮看看哪种规格的钢丝合适?在一端用焊锡焊接一根铜导线,不知钢丝绳能上锡吧?

网友:
找那种电话皮线用吧。塑料外皮独股铁镀铜。抗拉,高频特性也可以。早期分线盒到户内固话座机用的。

网友A:
4mm粗足够了,五十米太粗没有必要,150瓦大功率烙铁或丁烷气喷枪,直接挂松香上锡就行了。其实不用焊,两端要用U型夹各两个将钢丝绳挂绝缘子上,加一个U夹把电缆固定在上面就行了。

楼主:
是不是用这种夹具固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这种夹具固定?

要注意雷电!!!线两头要绝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用这种夹具固定?

是的,用这个夹紧,春夏季节注意留好适当弧垂,以免冬季钢丝绳张力过大崩断或者拉坏固定物。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mm粗足够了,五十米太粗没有必要,150瓦大功率烙铁或丁烷气喷枪,直接挂松香上锡就行了。其实不用焊,两端 ...

焊就要预穿一段长热缩管保护,因淋雨水有两种金属会电泳便其中一种活泼金属高速腐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用这个夹紧,春夏季节注意留好适当弧垂,以免冬季钢丝绳张力过大崩断或者拉坏固定物。

提醒的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焊就要预穿一段长热缩管保护,因淋雨水有两种金属会电泳便其中一种活泼金属高速腐蚀

考虑的真周到,如果不用焊锡,该不存在电泳现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