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电源GW-T064WV12求指导

楼主(2020-04-12):
各位老师,手上现有一个长城电源GW-T064WV12,无输出,查整理桥,保险、开关管、电源IC损坏。
该IC为sop-8,型号被打磨掉啦,因此无法更换。到网上找了很久,发现FA5311B电路图类似,换上后,IC不工作,于是费了点时间,绘制了一下电路图
请各位老师给指点一下这是什么芯片可以使用?

长城电源GW-T064WV12

长城电源GW-T064WV12

网友:
找个3842代换一下看看,引脚功能不对的飞下线,1脚输出,2脚开启 ,3脚供电 4脚时钟 5脚补偿 6反馈 7脚电流取样 8脚地 脉宽不同就调下相应的电阻,现在的电源就那么回事,这没型号的IC可能是批量定制的,不一定能买到。

楼主:
主要是电路中R9 R10 C11的作用无法理解,很是困惑。

网友:
供电的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电路中R9 R10 C11的作用无法理解,很是困惑。

类似脉冲反馈回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类似脉冲反馈回路......

R9 R10 那个就可以和FA5311B 的电路图能对应上了。
我换个FA5311b 不能工作,VCC脚有9.5V电压,驱动脚没有输出

楼主:
引用 楼主:
R9 R10 那个就可以和FA5311B 的电路图能对应上了。
我换个FA5311b 不能工作,VCC脚有9.5V电压,驱动脚没 ...

更正一下,二极管方向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R9 R10 那个就可以和FA5311B 的电路图能对应上了。
我换个FA5311b 不能工作,VCC脚有9.5V电压,驱动脚没 ...

初步看来,如果没有 R9、R10 即不加变压器的反馈脉冲时,就是典型的FA5311应用电路。但是这个典型电路,应该是RC自由振荡型的。
如果像GW-T064WV12电源那样,加入R9、R10引入变压器反馈的同步脉冲,也许对驱动功率管及其脉冲变压器延迟总效应有个补偿,以提升电路转换效率。
楼主可以试验一下:先去掉 R9、R10,将电路变成典型 FA5311 电路,电源应该有输出;如果电源有输出,再恢复 R9、R10 看看电路转换效率是否有所提高。

网友:
另外,8脚对地最好加一个旁路电容(1uF以下)。

网友B:
不是空间受限的话,肯定是推荐你买个新的其它型号替换……也有很多二手开关电源,几块钱就能买到。
没有资料的电源,维修成本太高了,危险性也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空间受限的话,肯定是推荐你买个新的其它型号替换……也有很多二手开关电源,几块钱就能买到。
没有资 ...

其实这是一台华为ONU设备的电源,坏了放在单位了,自己感兴趣,想鼓捣鼓捣到,学习学习,实际上能换的电源挺多的。

楼主:
前天从另外一个同型号的B电源拆下一个sop-8的IC 。换到以前的坏A电源上,A电源就能正常工作了,此证明A电源的其他损坏的元件都已经修复。用新购买的FA5311B装到正常的B电源上,B电源不能工作,这应该能够说明原机用的不是FA5311B的电源IC。按照8楼老师的方法,拆掉R9,R10两个电阻,12V倒是有输出了,不过输出是间歇性的,大约一秒左右的周期。
从官方的资料看,FA531X系列的IC好像都没有这种接法。从网上找了几十种的FA系列的IC,都没发现有此类型的线路。。。。现在陷入迷茫之中了。。

楼主:
最终总结:经过若干天的查找资料,终于发现了对应电路的IC。原来是SF5887,另外附上资料图,供以后有相同遭遇的人参考吧。

SF5887

SF5887

网友C:
可以用OB2263代换试试,按功能脚对应接入电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用OB2263代换试试,按功能脚对应接入电路板;

已找到对应功能的IC,更换原芯片更合适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