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款百思不知其解的波段开关连接方法

楼主(2020-04-12):
两波段,三波段电子管收音机的波段开关,多以4刀3档,或4刀4档之多,电路图的常规画法也简明扼要、一目了然,但是,多年来对美多663-2-6A D E F 等型六灯收音机的波段开关却不知其所以然,由于没见过此机波段开关的实物,对这款电路的6刀3档的实际应用,感觉茫然不知,请大神给指点指点。谢谢啦

网友A:
2楼“lanshan51”和在<耳机阻抗的帖子>2楼"推荐”都是看不到文字或图片——页面双箭头转来转去。
你们的电脑上什么样,请回答,好进行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lanshan51”和在2楼"推荐”都是看不到文字或图片——页面双箭头转来转去。
你们的电脑上什么样,请回 ...

我在这里2楼看见的就是转圈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lanshan51”和在2楼"推荐”都是看不到文字或图片——页面双箭头转来转去。
你们的电脑上什么样,请回 ...

彼此!彼此!

网友:
我的电脑可以看到完整的电路。看看下面这两个图就知道了,虽然变频管不同,原理是一样的。与熊猫601系列收音机的波段开关一样,把不工作的波段对地短路,防止闲端效应:

网友B:
刚找到的,看看这个能整明白吗?

楼主:
谢谢白版回复。

知道是短路闲置的谐振短路,难道是有这种特殊构造的波段开关吗?普通的波段开关能不能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找到的,看看这个能整明白吗?

谢谢白版回复。

知道是短路闲置的谐振短路,是有这种特殊构造的波段开关吗?普通的波段开关能不能替代?

网友B:
这种波段开关是特制的,可以用普通波段开关替代,但是无法使闲置波段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波段开关是特制的,可以用普通波段开关替代,但是无法使闲置波段短路。

谢白版 这回搞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