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绕了一个纸筒空心线圈

楼主(2020-04-12):
今天休息,用一纸筒绕了一个空心线圈。可能是怀旧的心里,始终觉得纸筒空心线圈看到舒服,过瘾。准备做一下小时候做的第一台矿石机的样子,纸筒线圈,单联可变,活动矿石,彩色园头接线柱,头带式高阻耳机,底座是木板。现在很多零件都找不到了,要么爆贵。 线圈直径65mm,漆包线0.46mm,天线线圈绕了30匝两个抽头,调谐绕组65匝两抽头(因我的单联是310P的)。不知对否,请各位老师指正。 还没浸蜡焊头就发上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
关于美观的建议:
1、引出线不要穿过焊片,在内侧焊接到焊片上,不要让外面看到线头。

谢谢老师指导 我把它改过来了,整齐多了。谢谢!

网友B:
好看,怀旧感足。
调谐绕组电感量约283微亨,配310微微法可变电容应该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看,怀旧感足。
调谐绕组电感量约283微亨,配310微微法可变电容应该合适。

谢谢老师!学作做的,您才是高手。

网友:
绕的电感线圈匝数基本接近,按照绕的65匝电感量为305UH,实际根据计算只要62匝就可以了,相差不是太大,附加上电感线圈的绕制参数以供参考。天线线圈采用调谐线圈的二分之到三分之一个之间大概就可,如果采用场管检波,如果采用的是二只350欧姆的舌簧耳机串联的话,检波线圈匝数大概可以采用10匝左右,实际可以试听时确定一个最佳匝数。以达到阻抗最佳匹配的状态。如果采用二极管检波,则检波线圈不必用了。

网友C:
提供一个空心电感线圈计算表以方便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提供一个空心电感线圈计算表以方便计算

多谢版主指导 计算表已收藏。感谢版主及各位老师加分。!

网友:
计算表已经收藏,多谢

网友:
这个纸筒真够旧的!

网友:
怀旧情结,我记得我的第一个线圈是用装羽毛球的纸管绕的,64年的事儿了。

网友:
我的第一个用厕纸筒做的。最后一个(十年前了)用厕渠膠筒做的。下次可能用胶水筒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