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电子管电视机求助

楼主(2020-04-12):
收到一台红旗牌电子管电视机,外观还不错,可惜缺一个管子,就是方铁盒子里面九脚那个小管,有修过或知道的师傅告知一下,万分的感谢!!!! timg (1).jpg timg (2).jpg timg (3).jpg timg (4).jpg

楼主:
图片是借的,外观一模一样。

网友A:
可能是6N3,高频头的管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6N3,高频头的管子。

网友B:
从楼主的照片该机底板上的元件判断线路大约是仿制于北京牌电视机,但高频头用了晶体管高频头,因此不可能缺6N3管的。
铁盒里是行输出部分,里面应该有6P13P或6P12P这是大八脚管很容易区别,其他还缺少的就是阻尼二级管或是高压整流管了。
从该机前面板看该机用的是19吋黑白管,阻尼管或是6Z18,高压高压整流管或是1Z2。1Z2的管座有高压线和CRT的高压帽连接很容易判断的。
4/50年前的事了,记不太清楚,你尽量找下当年的大 黑白电视机的电路图再确认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楼主的照片该机底板上的元件判断线路大约是仿制于北京牌电视机,但高频头用了晶体管高频头,因此不可 ...

铁盒子里面有三个管子,两个大八角管子是带帽的都在,有个小九角管子不见了,开始以为6p1,通电烧了一个电阻。就不知道他的型号,有说是6n1,到现在不敢通电

网友:
可能是6Z19,阻尼管吧

网友:
6p12,6 z18

网友:
你发的图片好像不是一套机器的内部图,一楼最下面图中频板上最后面是有二个功率管6P15等而一楼中右图似乎同样位置是个6N1,让人搞不明白。
既然你有机器还借什么别人的图?似乎这机器不是完全仿的北京825,而是有很大变通的电视机,除了高频头该晶体管高频头外显像管是晶体管电视使用的显像管,那个铁盒里的东西就肯定是非常规。
建议揭开铁盒拍图 ,这样别人才好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