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求助

楼主(2020-04-12):
手头有块开关电源板,输出12V和5V,目前故障是没有输出,大电容电压正常,没起振。上面有块IC,标识是:
                        GNFFB02
查不到资料,向论坛的大神求助。

网友A:
这个电源设计有点类似电脑电源啊。输出又控制脚没有。电源初级应该拍清楚点。300V有没有?电源管正常没有 ?启动用的电阻正常没有?这些都是故障高发的地方和测试要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源设计有点类似电脑电源啊。输出又控制脚没有。电源初级应该拍清楚点。300V有没有?电源管正常没有  ...

电源初级电路是正常的,滤波电容300V也有,但没起振,不知是哪个位置出了问题

网友:
边上还有个小变压器,副电源没干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初级电路是正常的,滤波电容300V也有,但没起振,不知是哪个位置出了问题

   我这个人比较直接,下面的话你别介意。如果作为学生或者徒弟,你是不合格的,教了一你堆,你做了一个。本来就是门外汉又不积极学,只想抄最终答案,完全不想过程。但是没有过程哪里来的答案呢。维修是个一逐步分析推理的过程。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不是你发个帖子然后哪个人告诉你哪个原件坏了换上就好,这么省事。那样有什么意义呢,就你这个电源,要说修的话,连维修价值都没有,弄个二手的或者新的才几个钱。

网友:
模块没有输出吗?模块工作电压有吗?一点一点儿量吧

网友:
光这两个照片还真不好分析电路。那个集成块上面的型号有可能是厂家为了保密将原来的型号抹去重新喷的标,你这个好像有副电源,要不把覆铜板面的照片也来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