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个中置音箱改制有源音箱

楼主(2020-04-12):
        闲来无事,有了把家里一个中置音箱改造成有源音箱的念头。于是在某鱼上找了块漫步者R1900T2功放板,但送的电源太小,而功放电路采用两枚TDA2050,完全带不动。又翻出了以前飞利浦组合音响上的一个 TAM变压器,测得有主输出是双18V,刚好可用。利用周末对音箱开膛破肚,为了安全起见,在220V输入端串接了0.5A保险。把功放板上无用的电源输入、副箱输出去掉。装箱前先在外接线试听一切正常,拆下后装箱再焊接时后直接通电试听,结果突然无声音,检查发现一处不起眼的地方焊点短路,排除后装箱试音完全正常。顺便给音箱装了四个从原来小VCD上拆下来的机脚,把音量旋扭也换了个好看点的。改装完成放在阳台,端上一杯茶,以听起了那熟悉的歌声,音量开到最大,也几乎听不到背景噪声。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很强

网友:
因地制宜,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
中置音箱的喇叭使用5五 吋的不多见。

楼主:
图片昨天没有发完。

网友: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
中置全频还是不错的,最起码比电视家带的喇叭要好。
但有个疑问,就是这个音箱上只有一个高音喇叭,您是怎么接的?

网友:
啥时候我也有能力动手做一个

网友A:
加个蓝牙模块~~完美

网友:
有意义的折腾点赞!!!

网友:
一般的中置音箱只有一只,只能是单声道的,不过,一般的效果还可以,高低音都有,后置的那两只音箱是不能做双声道的,频响太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加个蓝牙模块~~完美

我利用以前买的一个梵声蓝牙棒接在音箱背后,还给它接上了5V电源,开机即可工作,也不用考虑电池没电的问题了。

网友(2022-07-04):
中间应该加隔板,左右声道分隔开吧?

网友:
一般的电脑有源音箱功放板能带多大功率的扬声器?上面标着功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