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红灯711-2度盘背景灯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20-04-12):
今天突然发现度盘灯不亮了,请问是什么型号,怎样更换,直接拧上还是需要焊接,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早拆开看看就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问问我才敢拆啊,如果是焊接的我就不拆了,明白么,如果你觉得是在浪费你的时间那就别回复了,你的时间很宝贵。

网友B:
6.3V0.15A插口电珠,直接插入原插口就行。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的指示灯都是6.3V的小电珠,有拨棍口(又叫卡口)和螺丝口两种,看看你的机器用的是什么口。不用焊接、直接换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6.3V0.15A插口电珠,直接插入原插口就行。

谢谢啦,我找找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管收音机的指示灯都是6.3V的小电珠,有拨棍口(又叫卡口)和螺丝口两种,看看你的机器用的是什么口。不 ...

好的,我拆开看看,多谢啦

网友D:
6.3伏小电珠,实在买不到就换成红色发光管得了

网友E:
指示灯最好选用6~8V的,使用寿命比6.3V的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的,我拆开看看,多谢啦

你如果早拆开看看就不用浪费大家的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6.3伏小电珠,实在买不到就换成红色发光管得了

红色发光二极管得改吧,要不卡不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指示灯最好选用6~8V的,使用寿命比6.3V的长。

好的,在论坛朋友帮助下斗胆开拆,了发现是接触不良,已经好了,谢谢白兄

楼主:
完美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楼主:
完美解决,谢谢大家

这个灯泡的灯头牌号是1c9,6.3V

网友F:
我的也坏了,我用两个暖色高亮贴片LED反向并联再串一只470欧电阻焊在坏灯泡上(坏玻璃灯泡取掉),直接安在原来灯座上,效果比钨丝灯泡更好,光色和灯泡一样,比原来略亮,调整两个LED的角度,比原来的光更均匀还省电,永远不会坏。

网友F:
使用LED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坏了,我用两个暖色高亮贴片LED反向并联再串一只470欧电阻焊在坏灯泡上(坏玻璃灯泡取掉),直接安在 ...

办法不错,效果也不错,就是对我来说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LED的效果

原装的亮度也还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