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电源低于多少瓦风扇不启动?

楼主(2020-04-13):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也不说型号,也不说环境温度,这个问题本身就是无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到非常奇怪,温度控制技术很成熟了,为什么厂方不大规模采用?

早就有了,我台机的台达电源就是温控的,刚刚开机时转速很低,温度高了慢慢提升转速。

网友:
开机转一下就停止不转的,应该是温控,温度到了就启动,不是根据功率控制。

电源进风来自机箱内,机箱内温度高了,也会导致电源风扇启动。

网友:
多少瓦都会启动,触发就启动。

网友:
我的电脑都是一开机风扇就启动,没有不转的时候

网友:
一般电源风扇是开机就转的,除非温控电源,比如长城智控0噪音电脑电源GW-600ZN,有个小开关选择开机就转还是温度到一定值自动开启风扇

网友:
我是把风扇电压降低,开机就转,由于电压低了,噪音大幅度的降低;

网友:
现在的风扇不是静音的吗?觉得浪费楼主何必用电脑呢?用手机多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