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工作在3.6V或者7.4V的音频功放集成块

楼主(2020-04-13):
          我有一对以前老的电子管收音机用的5寸/8欧/1W喇叭,准备做成小音箱,请教坛里各位大佬,有没有工作在3.6V或者7.2V好一些的音频功放集成块推荐,不一定要指标好,高保真,最好有韵味,顺便给出相关电路更好。

网友:
用二块2822BTL。

网友A:
可以用TDA7052A,它是单声道BTL小功放,电源电压4.5-18V,最大输出功率1W,外围线路简单,带有直流音量控制功能。

网友:
还可以试试TEA2025B,一个芯片就能推两个喇叭。市售小音箱都用它,必然有道理

网友:
老片子TA7240AP。5吋1w8欧属高灵敏度喇叭,并不需要多大驱动功率,一对3AX81的推挽电路,6V150ma的电源供给即可满意工作。如用德生2p3机用的功放块TA7368就行,电压用到6至7V即可。许多人热衷于BTL电路,却不知BTL对电源供给、地线回路要求要高一些,仅增加滤波并不理想,特别是在电池性能下降时,还以为机器发生故障,而普通OTL虽说功率等指标略差些,但己经满足实际需要。

网友:
Lm386居然没人说

网友:
不接收音机首选 8403  电源不能超过5.5v 功率3w够推你的1w扬声器。
收音机就8002b 不超过5.5v  功率也是3w  音质差

网友:
cd1622 lm4871 ta8227 ta7368 xpt8871 ka2206 cs8573lm4863 cd1517

网友:
BA526,BA527都行,2--7.5v都能用

网友:
LM386价廉、增益高,最大特点是电压适应性强

网友:
      我买的这2种都可以满足你。左边的迷你8403数字功放1.93元可USB5v供电,双声道3W输出。
      右边的PAM8406数字立体声无噪音功放板。5V供电时可输出5W+5W。额定工作电压2.5V---5V。极限电压5.6V.这个是2.98元买的。
关键是省事,不用再考虑许多问题,体积非常小接上就能用

网友:
TDA7231,试试吧,很不错的

网友:
ULN3718M,1.8-9v,

ULN3718 ULN3705 ULN2283.pdf

网友:
LM386电压3∽1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想“高保真,最好有韵味”,得满足几个条件就不难。
1.失真小,任何功放集成块都有很小的失真区域,大多 ...

我同意老前辈说法,我也觉得8002音质优于2822,不知是不是我的2822没买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TDA7052A,它是单声道BTL小功放,电源电压4.5-18V,最大输出功率1W,外围线路简单,带有直流音量控制 ...

网友:
TDA7052最好买老版飞利浦的!真有韵味!

网友:
电压如上12V,就大把好选择了!

网友:
其实条件列出, 电圧, 功率, 要求, 就那2,3种了, 就看价格.

网友:
这个真简单制更容易

网友C:
当年买了一堆2822和386,现在盒子里2822基本找不出了。

网友(2020-05-29):
引用 网友C:
当年买了一堆2822和386,现在盒子里2822基本找不出了。

发烧友总是浪费的,我家里也有一堆元件了,按当时的物价水平,起码烧掉了80平米的房子,想起都后悔!!!

网友:
TBA820M有点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