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电压大电流变压器能用双向可控硅调压吗?

楼主(2020-04-13):
各位大师,最近在做一个加热切割机,因为要做造型所以买的扁形加热丝,电阻很小,一米0.61欧姆,以前用的调压器通不了这么高的电流,所以用了一个低电压高电流的变压器,但是没法调节温度,现在想用双向可控硅调整初级电压不知道是否可行,如果不可行,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方法可以用,最好不要太复杂了,多谢各位解答

网友A:
可控硅完全可行,但有一点,大电流双向可控硅需要触发电路要求高,简易调光那种触发电路不能使用,否则因双向触发不均匀直流成分加在变压器线圈上会引发变压器过热甚至烧毁变压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控硅完全可行,但有一点,大电流双向可控硅需要触发电路要求高,简易调光那种触发电路不能使用,否则因双 ...

你好,这个触发电路有没有成品卖,我在淘宝上面看到的是这种的因为对电子这方面不太懂,所以最好是找一个成品,电路的话只能看懂一部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触发电路有没有成品卖,我在淘宝上面看到的是这种的因为对电子这方面不太懂,所以最好是找一个 ...

购买成品时咨询只要能调整感性负载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购买成品时咨询只要能调整感性负载就行。

多谢解答,感性负载就是可以调整手电钻角磨机的就可以吗?

网友B:
用有源的可控硅调压线路,以前拆过一个工频电焊机就是有源控制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有源的可控硅调压线路,以前拆过一个工频电焊机就是有源控制的

你好,这个市面上有没有卖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淘宝搜了下没出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解答,感性负载就是可以调整手电钻角磨机的就可以吗?

不可以,必须能调整单相鼠笼电机那种。

网友C:
1、已经给朋友做过多次,某宝买一个双向可控硅调压板(器),一般调压输出不要低于供电的三分之二就好;这个用在了一个800W的变压器,输出15V可调,正常输出电流在40A以上,使用好几年了

2、完全可靠的办法就是变压器前面加自耦调压器呀!
3、曾经帮人做过一个更大电流的,就是使用一台2千瓦以上的变压器焊机加一个2千瓦的自耦调压器,这个可靠。调压范围小,1千瓦的自耦调压器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市面上有没有卖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淘宝搜了下没出来

你不是上面发过一个控制器图吗,是有外部脉冲控制的,
线路类似的很多,有电调款和手调款,你发的是电调款,
问一下生产卖家就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已经给朋友做过多次,某宝买一个双向可控硅调压板(器),一般调压输出不要低于供电的三分之二就好;这 ...

多谢,这个的链接有吗?

网友D:
参考点焊机,就是调节的初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参考点焊机,就是调节的初级

这个感觉太复杂了,看不懂啊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他们现在用的机器里面是这种调压的东西,不知道和可控硅有什么区别,哪种好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用有源的可控硅调压线路,以前拆过一个工频电焊机就是有源控制的

以前想过这样做电焊机,这个只能通过调电压来调焊接电流不能调励磁效果跟差劲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这个市面上有没有卖的,不清楚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淘宝搜了下没出来

简单的说就是外接电源的或者四根线的调压器比如固态继电器,又比如淘宝硅电炉风扇2000w4000w调压器这个是两根线串联的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看了一下他们现在用的机器里面是这种调压的东西,不知道和可控硅有什么区别,哪种好啊

这两个是一种东西不是我说的第二种,我说的第二种和你说的第二种长的一样带LED灯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以前想过这样做电焊机,这个只能通过调电压来调焊接电流不能调励磁效果跟差劲吧

我以前拆的那个焊机是上海某中英合资公司产的,
氩弧焊和电焊两用直流焊机,工作原理和控制比较特别,
有源前级调流,里面两个100w控制变压器,一个是机器控制电源,另一个整流滤波后串一个电感,50X50X200左右条状铁芯外面绕了0.6左右铜线约1KG多,主变是C形铁芯变压器,大型一体二个铝合金半桥,机器很重但做工相当粗糙,PCB板配线等非常业余级,四个脚用粗钢筋焊接的,拆了主变和整流桥装在木板上做焊机,其余全部当废品卖了

网友F:
无需额外添加什么东西,把你手上的调压器和变压器串起来用就可以。

调压器0-250V输出端接变压器初级,大电流输出的次级接电热丝。拧调压器就可以调温了,从零起调,不比什么可控硅强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F:
无需额外添加什么东西,把你手上的调压器和变压器串起来用就可以。

调压器0-250V输出端接变压器初级, ...

你好,这个我知道一定可以,但是体积太大了,我想的是尽量轻便,所以才想用可控硅控制初级,就是拿不准这个控制电压的利弊,所以咨询下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E:
简单的说就是外接电源的或者四根线的调压器比如固态继电器,又比如淘宝硅电炉风扇2000w4000w调压器这个是 ...

你好,我看着你这段话不太能理解能不能说下到底哪种可以用在变压器初级调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我看着你这段话不太能理解能不能说下到底哪种可以用在变压器初级调压

这种 可以用,不过功率因数低容易发热
https://image.baidu.com/search/d ... amp;force=undefined

网友(2021-02-11):
不好用吧,感觉可控硅调压不能用于精密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有源的可控硅调压线路,以前拆过一个工频电焊机就是有源控制的

可控硅调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