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看一下6P3P电源牛

楼主(2020-04-13):
想做6N1推6P3P,没有105*60电源牛绕线数据,手上有一个90*53的电源牛,奈何没有5V电压,不能做全波整流;淘宝上看了一个大家看看怎么样?有两组6.3V,一组做灯丝电压就可以了,为什么有两组6.3V。

网友A:
木有5V电压可以用二极管整流就可以了  管子便宜  不用担心好坏  我的第一台机二极管整流也用了好几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木有5V电压可以用二极管整流就可以了  管子便宜  不用担心好坏  我的第一台机二极管整流也用了好几年了

想要管子整流

网友:
你的电源用二级管整流就可以灯丝电流有点小

网友A:
变压器拆开缠绕20圈差不多就5V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变压器拆开缠绕20圈差不多就5V了

能放下20圈线?

网友:
拆开排排线压紧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别拆了,挺好的变压器,用晶体管整流更好。

网友:
用6.3V灯丝的整流管不就行了么。

网友:
上面那个做6p3p有点小。下面那个变压器有5V/4A绕组做6P3P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