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师们来帮忙指导修理古董收音机

楼主(2020-04-13):
该收音机开始能收到台且灵敏度较高,后来坐火车回来中短波就收不到台了,开机有“咔嚓”电声。手上有2个信号发生器和万用表,请老师们帮忙看看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可以加我的QQ365702848

网友A:
查有无接触不良、管脚松动、整机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有无接触不良、管脚松动、整机电流

管子看了没松动,波段开关也清洗了,整机电流怎么查?

网友A:
关掉开关,用表笔测电位器电源触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掉开关,用表笔测电位器电源触点

电流21.5ma

网友:
老机子动动就不知道是哪里毛病出来了,维修起来困难点,有些零件不好找了,慢慢来吧。

网友:
分立件应该好弄

网友B:
可以由功放、前置、中放推着向前找毛病。如果有低频信号发生器就更好了,锗管机电池正极是地端,然后在音量电位器中线注入信号(音量开至最大),检测低频电路是否工作。如果低频电路没问题,再往前找中频和高频,如果注入信号后没有反应,可以先查看低频电路是否有开线的地方...

网友:
电流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由功放、前置、中放推着向前找毛病。如果有低频信号发生器就更好了,锗管机电池正极是地端,然后在音量 ...

有低频信号发生器,不知道怎么用?麻烦老师指导一下,加QQ号365702848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低频信号发生器,不知道怎么用?麻烦老师指导一下,加QQ号365702848

把低频信号加到电位器中心头与地之间。

网友:
先把各元件扶正,避免相碰搭电。把线理顺,看看有无破皮。

网友:
不是什么大问题,大概率是什么线头或元件脚松脱了,仔细检查一下应该就OK,不需要信号发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低频信号发生器,不知道怎么用?麻烦老师指导一下,加QQ号365702848

更简单的方法是:将电位器调至音量最大一端,然后接通电源,用改锥或铁钉不断轻触音量电位器中线接点,如果扬声器中有“嘎嘎”声音响,说明低频部分工作正常,问题在中放或高频部分。如果没有反应,说明低频部分存在问题,因运输之前是好的,则元器件开线的可能性比较大,用放大镜仔细查看元器件与电路的连接(最好找张该机的电路图作为参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更简单的方法是:将电位器调至音量最大一端,然后接通电源,用改锥或铁钉不断轻触音量电位器中线接点,如 ...

低放部分在工作,用信号发生器接通,有警报声,电位器中间脚接MP3能唱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由功放、前置、中放推着向前找毛病。如果有低频信号发生器就更好了,锗管机电池正极是地端,然后在音量 ...

这机器电池正极接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机器电池正极接地?

照片太小,从其他元件判断该机是锗管机。锗管机正极为地,和硅管机相反。
另外,照片中未见变压器,估计采用了类似互补推挽功率放大电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放部分在工作,用信号发生器接通,有警报声,电位器中间脚接MP3能唱歌

往前查中放和高频部分,改锥点触中频和高频各级三极管基极,如果哪一级没有感应信号过来,说明该级存在问题...

网友:
另外查一下磁棒线圈的连接是否正常。

网友C:
用手握螺丝刀金属部分触碰音量电位器中间一个焊点,把收音机的音量加大,听听喇叭里有没有出现感应交流声。如果没有就要先检查音频放大部分的电路是否头虚焊或短路的地方。。。如果正常再检查前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手握螺丝刀金属部分触碰音量电位器中间一个焊点,把收音机的音量加大,听听喇叭里有没有出现感应交流声。 ...

后级没问题

网友C:
那先着重检查是否有虚焊和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先着重检查是否有虚焊和短路。。

前级这管子基级接信号器有警报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那先着重检查是否有虚焊和短路。。

修这种分立元件的收音机,都老熟套了!

看来楼主是新手。年轻人。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修这种分立元件的收音机,都老熟套了!

看来楼主是新手。年轻人。

言之有理,前面一位修理乐信RF400机器的朋友,其实问题很简单,有人给他出主意检查集成电路,其实就是电位器接触不良没有音频信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言之有理,前面一位修理乐信RF400机器的朋友,其实问题很简单,有人给他出主意检查集成电路,其实就是电 ...

收音机,黑白电视,音响功放,稳压电源,这些都老熟了,闭了眼,啥都在脑子里!

近年,我有个专收垃圾电器的朋友,每天都能弄回各国,各种旧电器,几套,十几套!

请我咨询,他不懂外文,也不太会修,几乎每天去他的店,我看中的,给点钱就归我,有时免费帮他修,

弄多了,看腻了,家里啥都有,不弄了,也不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收音机,黑白电视,音响功放,稳压电源,这些都老熟了,闭了眼,啥都在脑子里!

近年,我有个专收垃圾 ...

不错的,这是也是一种兴趣和爱好,钱多少无所谓只要给自己生活找到乐趣和快乐就好!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有钱人,但生活过得很没意思,因为他们吝啬舍不得用钱,生活过得很无聊。
我们虽然钱不多,但知道享受生活知道如何给自己找到了乐趣和快乐,这样的生活就会过得很充实和有意思。。你会找点东西修修我会找点东西去做一做,其实这都是给自己的生活增添乐趣。我总是讲钱算什么,有再多钱有如何?不会去用不会享受生活就失去钱的本身因为你是钱的奴隶!

网友C:
引用 楼主:
前级这管子基级接信号器有警报声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如果你有高频信号发生器调到465KHZ,把信号源接到中波磁棒天线次级,听听喇叭里有没有发生器的音频信号。。如果没有那就逐级检查。。
如果没有高频信号发生器,用前面同样的方法触碰每级的输入端来判断问题所在。。。
正常情况应该是越往前级声音越响,不过这个时候音量电位器应放在最大位置。。

网友E:
是不是可变电容器故障?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可变电容器故障?

可变电容器换了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明白你什么意思?如果你有高频信号发生器调到465KHZ,把信号源接到中波磁棒天线次级,听听喇叭里有没有 ...

天线单股的是短波?蓝线的哪个是长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天线单股的是短波?蓝线的哪个是长波?

机器是两波段没有长波,只有中短波。单独是段波,多股是中波。。

楼主:
机器好像停振了

楼主:
接通电源有沙沙声,很小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机器好像停振了

你是如何判断收音机本机停振?如果确认是第一级的问题,那就首先检查电路板虚焊、断路及工作偏流是否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如何判断收音机本机停振?如果确认是第一级的问题,那就首先检查电路板虚焊、断路及工作偏流是否正 ...

没有各晶体管集极工作电流参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各晶体管集极工作电流参数

那你就要检查中放电路的供电了,哪里的线路断了。。

网友F:
整机电流怎么查 ------ 修收音机连这个都不知道,估计加你的 QQ 也无济于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整机电流怎么查 ------ 修收音机连这个都不知道,估计加你的 QQ 也无济于事!!!

不能这样讲,可能人家是新手的确不知道,要能理解人家的能力,我们都是从基本的电路学起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变电容器换了也不行

那就给可变容器两个定片(两个边上),分别接入465中频信号看看喇叭有什么反应,你的条件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给可变容器两个定片(两个边上),分别接入465中频信号看看喇叭有什么反应,你的条件好啊!

查了下变频管的集电极电流小,只有0.2ma,原收音机该管的集电极电流0.4-0.6,请老师指导原因

楼主:
是不是这个管子坏?还是电阻、电容的问题

楼主:
刚才测错了,集电极电流为0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就给可变容器两个定片(两个边上),分别接入465中频信号看看喇叭有什么反应,你的条件好啊!

变频管集电极电流为0,是管子坏了吗

网友G:
先测变频管在中波时三个极的电压再作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先测变频管在中波时三个极的电压再作判断

中波时基极电压0.65,集电极电压3.94,发射极电压0.08

网友C:
感觉你的检查步骤有点乱,请下列顺序再从尾部开始检查一下

1)打开电源开关,用万用表检测电池两端电压是否正常

2)打开低频信号发生,频率1KHZ正玄波信号,幅度1毫伏连接电位器中心头和地线,喇叭里应该有洪亮的音频信号,如果没有要检查音频放大部分

3)检查电位器前三级晶体管的偏流,电流表串接在集电极和电路两端,电流大约在0.3 - 0.8毫安左右,如果相差很大就要检查响应的电路是否断路,或者就损坏。如果偏流非常低,那就要考虑是线路板上供电路有断线、稳压二极管损坏。

4)如果偏流正常,那用手捏螺丝刀金属部分,触碰每一级晶体管的基极,正常反应应该是感应交流生。

5)如果以上都正常,检查磁棒天线是否有连接断路,波段开关接触不良。(中周和线圈的内部损坏的概率很低)

网友:
查电源的D2、D3二只2cp11的压降是多少?应该在1.4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觉你的检查步骤有点乱,请下列顺序再从尾部开始检查一下

1)打开电源开关,用万用表检测电池两端电压 ...

好的,我再试试

网友E:
引用 楼主:
查了下变频管的集电极电流小,只有0.2ma,原收音机该管的集电极电流0.4-0.6,请老师指导原因

实际上你用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465中频信号到混频管BG1的基极和集电极,以确定故障部位。如果集电极往后没有问题再来纠集BG1部位的问题(波段开关接触不良,线圈断路,混频管坏等等)。至于你现在的测量电流,电压方法,可以推荐你一本书好好看看,孔夫子旧书网可以很低价位买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你用你的信号发生器,输出465中频信号到混频管BG1的基极和集电极,以确定故障部位。如果集电极往后 ...

这个是好东西,但这里很多人没有基础,从头学习需要时间。
这个板块,前面一个帖子的网友针对乐信RF400的故障,没有声音走很大弯路要去检查集成电路,结果按我的方法和步骤检查,其实只是电位器开关接触不良的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是好东西,但这里很多人没有基础,从头学习需要时间。
这个板块,前面一个帖子的网友针对乐信RF400 ...

不愧是版主,耐心、细致,诲人不倦,赞一个

网友H:
确实,这个机器不难修,但需要一点基础知识。楼主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随便学习一下收音机相关的电路知识,这样玩起老机来,就更加得心应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确实,这个机器不难修,但需要一点基础知识。楼主如果有时间的话,也可以随便学习一下收音机相关的电路知识 ...

没修好,昨天搞了一天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修好,昨天搞了一天

我前面给你罗列了5点,你进展到第几步?

网友:
你是高手厉害

网友:
楼主讲的挺细但是对新手来说还得慢慢来接受,谢谢矿友

网友:
这是台没有输入、输出变压器的机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前面给你罗列了5点,你进展到第几步?

第2点已经检查完,低放部分没问题,到第3步走不下去了,找不到电位器前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2点已经检查完,低放部分没问题,到第3步走不下去了,找不到电位器前三极管

将万用电表直流电流档串入电位器的前三级的三极管的集电极和电路中,检查偏流电流值,用于判断高频电路工作是否正常。若有过大或小的数值都要仔细检查电路,正常情况下三极管烧坏的可能性很小,而断路的可能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万用电表直流电流档串入电位器的前三级的三极管的集电极和电路中,检查偏流电流值,用于判断高频电路工 ...

找不到电位器前面的三极管

网友C:
引用 楼主:
找不到电位器前面的三极管

我可能没讲清楚,就是指电路里面最前面的三个晶体管,从电路的磁棒开始往后数三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可能没讲清楚,就是指电路里面最前面的三个晶体管,从电路的磁棒开始往后数三个。。

明白了,谢谢啊老师

网友(2020-10-05):
维修这样的收音机,一般看原来修理过没有,中周是不是调整过,就怕别人修理过整坏了,要是原来没人修理过,就问题不大。

网友:
        收音机修好了吗?看电路图是硅管的收音机,但后面OTL功放里面有3AX81,外观很漂亮的小台式收音机,如果是坐火车之前能收到广播,烧坏的可能性比较小,震动后断线开路的可能性比较高,要仔细观察找到这个点,内部电路图倒了,翻转过来让磁棒在上电池在下比较好看了。

网友:
重点检查波段开关吧

网友:
没大毛病的,W40洗洗波段开关,来回的推动几次,应可以

网友(2021-03-05):
后来呢?修好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I:
火车再坐回去试试,祝玩机好心情

神回复哈哈哈!

网友:
老机器,晃晃各三极管电容电阻是否断腿,再转几下波段开关,应该不太难修。

网友(2021-09-04):
你的收音机是两波段的,检查下波段开关,或者切换一下波段听听有无很大的克拉声?再就是把信号发生器调到465KHZ中频用个100P的电容从后级往前分别碰触那几个中周旁的云母电容,听听哪级声音小?确定了大体范围再集中检查这级电路。有你手头的家伙对于玩收音机的老头们查个故障是小菜一碟,但是新手还要慢慢摸索别着急,首先那些可调的地方先不要盲目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