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车的电池并上大电容有用吗?

楼主(2020-04-13):
有台36伏电动车想在电池并上大电容,比如并10000UF,会有辅助的作用吗?还是有其他的副作用。

补充内容 (2020-4-14 20:25):
说明一下,加电容不是为了增加行程什么的,是为了起步的时会不会好点,是滑板车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多就是可以增加瞬时(零点几秒)起步能力。其他都是浮云。

普通电瓶车,450瓦电机,48V锂电,电流就是7.3A,等效负载电阻6.5欧。  1瓦秒=1焦耳, 驱动450瓦电机运行一秒就需要450焦耳,10万微法充电到48V,总能量是 E=0.5CU^2 ,也就是 0.5*0.1F*48*48=115.2焦耳 ,但是电机控制器34V以下即保护灭车了,你能用的能量是48-34之间的电压,也就是

115.2 - 0.5*0.1*34*34 = 57.2焦耳。 能驱动电机走0.127秒。

网友B:
电池本来就是个大电容

网友:
电动车电池组加电容和那个插座型节电器有的一拼了。

网友:
我把一瓶矿泉水倒进了三峡水库,换回这么多年的连续发电,终于不怕长江缺水了

网友C:
电池本质就是一个超级大电容,在汽车上有人经常说加电容可以增加动力,其实是骗人的

网友D:
电池输出能力很强,尤其是动力锂电。不需要电容。

而且电容容量其实很小,跟电池没法比, 不仅没啥用,没准还会因为漏电流导致自耗。

网友E:
主要是起动的时候增电流,减小电池的起动负担吧。

网友:
应该有作用,缓冲+储能吧

网友F:
考虑能量守恒对续航应该没用吧

网友G:
前阵在哪里看见过说是爬坡有用

网友:
并联一个10000uf的电容不能增加电池的续航能力。但可以改善车子的瞬时加速性,如果还增加一个5uf的脉冲电容还可以有效保护电车的驱动控制器。控制器损坏后拆开发现很多都是里面的滤波电容鼓包引起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前阵在哪里看见过说是爬坡有用

除非电容大到不加电池只加电容能爬半个坡,不然作用不太大

网友H:
引用 网友D:
电池输出能力很强,尤其是动力锂电。不需要电容。

而且电容容量其实很小,跟电池没法比, 不仅没啥用, ...

航模一般电池部分都并个电容,插上电池的时候还会打火

网友:
我的摩托车就并了电容,就是因为有时不注意开灯打火,感应脉冲烧灯泡。

网友:
加就加法拉电容,加速时有用且明显

网友:
道理是有的,但我感觉还不如2组并联降低电流,跑的更远。一般不改电池仓放不下两组,尤其5串货6串以上的

网友A:
最多就是可以增加瞬时(零点几秒)起步能力。其他都是浮云。

网友:
并联法拉级电容对起步、加速有点用,普通1万μ就别想得效果了。至于说对控制器安全有好处的,我是亲身经历,在控制器端口并联功放机拆下的80V1万μ电容,几天时间就被控制器脉冲电流击穿短路性毁坏。换一个同样电容并联上几天又是电容击穿短路毁坏,可惜了我的两个音响电容。并联控制器使用的那种容量不大的“高频”电容就没事,有可能纸上谈的兵上战场会死的很惨。

网友:
无论什么电池,它都是个电能转为化学能储存,再把化学能转变为电能释放出来(化学上的氧化还原反应过程),这两个过程中间因不同材料,有个效率和瞬态反应时间(启动时的大电流放电)及本身寿命、环境温度等区别,在放电时还有一个重要的参数就是电池本身的内阻,决定它的放电时提供的电流,尤其是大电流(依据全电路欧姆定律),并个大电容(F级的)外行人看似乎效果上有所改善,只不过是利用电容的充放电特性,改善了一下放电时的瞬态性能,但内行全明白,只不过是商业性的忽悠,刺激消费的噱头罢了。
纯属个人观点不参与争论。

网友D:
引用 网友H:
航模一般电池部分都并个电容,插上电池的时候还会打火

航模动辄上千KV转速,跟电动车能是一码事么。

我之前搞电动车双电池自动切换,各种玩法都玩了个遍。告诉你结论就是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电池本质就是一个超级大电容,在汽车上有人经常说加电容可以增加动力,其实是骗人的

一派胡言。

电池是化学能和电能转换。 电容是极化与储存电荷,  完全风马牛不相及。

汽车加大型法拉电容可以轻微提升动力, 是已经有人跑过马力机验证过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航模动辄上千KV转速,跟电动车能是一码事么。

我之前搞电动车双电池自动切换,各种玩法都玩了个遍。告 ...

都是无刷电机,,转速大小和并联电容有啥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都是无刷电机,,转速大小和并联电容有啥关系吗?

对电源回馈的干扰频率不同。

另外随便淘宝搜了一下,没见过加超大电容的航模电调。  一般都是小电容。电源滤波的,减少干扰对主控芯片的影响

网友:
加速动力 应该好一些 耐用性 不清楚了 感觉作用不大

楼主:
说明一下,加电容不是为了增加行程什么的,是为了起步的时会不会好点,是滑板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考虑能量守恒对续航应该没用吧

说明一下,加电容不是为了增加行程什么的,是为了起步的时会不会好点,是滑板车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本来就是个大电容

这个说法是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要是起动的时候增电流,减小电池的起动负担吧。

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不知道对控制器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有这个想法,就是不知道对控制器有没有影响。

电池本身就相当于一个容量近乎于无限大的电容,如果想利用电容储能改善启动效果的话,10000UF的容量太小,贡献微乎其微。

简单算算,10mF电容端电压下降1V放出0.01Q电荷,以10mA的电流放电只能支持1秒。就这么点能力,有何改善自己想吧。

网友I:
亲测有用,曾经在电池盒里加过两个一万微法的电容,只要不是极速,稍微拧转把就有比较明显的提速感觉。那一组电池每天20公里左右,骑了5年左右,后来离开那个城市,把电动车送人了。

网友:
作用是降低总内阻,提高瞬间放电能力,也有利于保护蓄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I:
亲测有用,曾经在电池盒里加过两个一万微法的电容,只要不是极速,稍微拧转把就有比较明显的提速感觉。那一 ...

是不是有心理作用的诱导?

网友:
如果容量够大内阻够小,按讲应该是有用的,提高瞬时启动能力,减少电池大电流放电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心理作用的诱导?

不是心理作用,是真实体验。电容容量越大越好,连线尽量短粗,如果是二手电容,要挑选一下,剔除漏电流大的电容。

网友:
加一万微法的电容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