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W胆机小电源

楼主(2020-04-13):
疫情期间没事做了一个小电源,前后弄了两个多月时间,上机后效果非常不错。设计按200W设计 ,在180W以下长期工作没问题。是两套电源合二为一。现在做的是6.3V两组。300V200MA两组。也可以5V和6.3V各一组,或6.3V和12.6V各一组,或者12.6V两组。由于受到体积限制,高压滤波只选了耐压450V的电容,高压做350V以下都没问题。下步再改进一下,两组高压串联,应该能做到600V或700V。电源的散热面积和功率是成比例的,所以想要功率大又要体积小,首先散热片要选择好,我选了一款多鳍片的U型散热片,一样的体积散热面积是普通散热片的两倍,另外加了一个静音滚珠风扇,噪声非常小,对听歌曲没有什么影响。测试了一段时间,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A:
只要有风扇,就没啥值得玩的。

网友:
厉害啊~成本几何?

网友:
楼主马云家有店铺呢

网友:
大赞;能分享给大家都是正能量。

网友:
两个反激电路合在一个PCB上面?

网友:
楼主这个项目拖了很久了吧,呵呵

网友:
做工精致

网友:
有成品出吗?想弄个 玩玩

网友:
有没有成品,还有这个尺寸多少

网友:
做工很精致,技术不凡!胆机用开关电源值得推荐!

网友:
电源做得不错,既紧凑又美观。但关于干扰问题,鄙人比较在意。楼主能否用频谱仪看一下电源在额定负载下的谐波干扰频谱,看看是否也可以用在AM/AM接收机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要有风扇,就没啥值得玩的。

同感!哈哈...还是喜欢电子管整流。

网友:
以后的都是开关电源的天下了,支持一下

网友:
我有开关,有电源。就是没有开关电源!

网友:
请教一下,开关变压器次级线径虽然是几股并联,但是截面积也不是很大,它是怎么实现输出电流十几二十几安培的?是否和工频变压器的算法不一样?

网友:
这电源做的真好,高低压分开的吧,我用电动车充电器电源改的高压电源,也装的小功放,

网友:
开关电源好

网友:
音响个人不喜欢有风扇,至少搞个温控风扇,小音量时负载轻风扇停,大音响量时风扇声也被掩盖了。

网友(2020-07-25):
楼主,还是量产一些成品造福论坛

网友:
当个电源组件没问题,体积也是不优秀了
肯定不适合试验机型,玩玩也无伤大雅的

网友:
用了开关电源,估计也还是可以接个胆整流。

网友(2020-11-25):
这种电源做功放可以,做收音机不行吧

网友:
支持创新试验。

网友:
就不知道输出电压可调吗?

网友:
元器件多,失效率比线性电源高得多!不如变压器来的简单可靠!

网友:
能有成品出给坛友就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