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可变电容的容量吗

楼主(2020-04-13):
如题,我想知道它的容量,它上面的字不清晰了,万用表测了不准。

网友:
应该是365乘2的等容双连,曾经拥有。

楼主:
是365P的吗,它动片有13片,定片12片

网友:
水煮大法,清洗干净烘干后再测量。

网友:
我也有一个差不多的,是陶瓷支架,容量是双400P(实测)

网友:
怎么看都像复旦500PX2的,只会更大,看看前后照片吧。

网友:
也只是个估计而已,最好清洗后进行测量一下,

网友:
这个可变电容看结构不像复旦CB-2X-495。差远了。

网友:
这个双联可变电容不像365X2的。

网友:
还是清洗干净后自己测放心,

楼主:
我的万用表最低只能测20纳法测不到皮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