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只电阻修好LG滚筒洗衣机

楼主(2020-04-14):
家里的LG滚筒洗衣机已兢兢业业工作多年了,昨晚突然发出奇怪的声音,罢工了。里面还有一缸衣服,自家的急活!这是变频直驱电机的,没有交流的启动电容,也没有皮带。仔细观察分析,电脑板功能都正常,断电拆机,手动可以转动电机转子,没有卡死现象,也没有离合器结构,所有插接件都插拔可靠。通电观察启动后有啸叫声,电机颤动就像有刹车抱死的感觉,断电,线圈三组的阻值都是9欧姆,没问题。拆直驱电机,找到霍尔组件,判断是它的问题,某宝上有价格20左右,加到购物车。这几天的衣服怎么洗?一不做二不休,霍尔组件的防水密封胶去除掉,观察有四只681电阻,两两并联。测量后发现3只开路,霍尔元件没坏,大喜。330Ω,680Ω各一,焊到相应的位置,试机,转动自如。故障排除了,拆下做防水密封。劳苦功高的洗衣机又满血复活了。

网友A:
电阻是失效率极低的元件之一,连电阻都坏了,,,

网友:
判断故障迅速果断令人佩服

网友:
牛啊,我家洗衣机也是LG直驱的,学习一下。

网友:
自家的东西都是自己修,除了汽车,因为没有升降机没有办法了。

网友:
不错,楼主是个高手

网友:
我就想知道,你是用是啥设备,修的。大哥你是干啥的,罗辑思维,老敏锐了

网友:
不错,高高高手

网友:
头脑清晰,技术高超,糊涂周,一点也不糊涂!

网友:
好的技术贴,留个记号!方便以后查阅

网友:
技术很牛 高手

网友B:
高手。
不过很奇怪 这个玩意按说是贴片工艺,又是密封在胶里,为啥会坏呢?

网友:
高手!这都能发现到。一般都是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手。
不过很奇怪 这个玩意按说是贴片工艺,又是密封在胶里,为啥会坏呢?

估计是元件批次问题,生产工艺问题。

网友:
不是一般的牛  这么小的问题都能发现

网友:
这个能判断出开路真不简单,一般认为在板元件很难测量

网友:
真的高手,判断迅速准确!

网友:
看主板是10年的 质量不咋滴
佩服楼主  定位准确  机理清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失效率极低的元件之一,连电阻都坏了,,,

只要是用胶盖住的贴片电阻、贴片电容,是最容易变质的

网友:
能分析到位,高人

网友(2020-05-16):
黑胶不是硬封的嘛?还能抠出来

网友:
多次遭遇电阻失效现象,特别是高阻值和被胶封装及靠近散热器的电阻。

网友:
来源于扎实的电路基础,了解洗衣机工作原理,判断故障位置正确。熟悉直驱电机工作原理,所以修起来就顺手了,霍尔元件也可以测试。磁电转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阻是失效率极低的元件之一,连电阻都坏了,,,

电阻是失效率极低的元件之一,连电阻都坏了,,,
维修电器中,电阻开路是常见的事。。。。。。个人见解。

网友:
楼主的维修水平不错,赞一个。

网友(2020-06-18):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好像小功耗的电阻坏的不多

网友:
直驱呀,比较先进啦!霍尔传感器板?

网友(2022-01-01):
我家也是lg变频直驱,蒸气洗,不到10年,先预习

网友:
估计用胶盖住的贴片电阻散热差

网友:
我的Dell液晶显示器也遇到过贴片电阻阻值增大的问题。